如何确定Linux在编译时用到的文件?

楼主(2019-04-26):
本人小白,只知道menuconfig之后会生成.config文件,确定参与编译的文件,就是用.config和Makefile中的CONFIG_XXX去匹配吗?

还有经常换了芯片或者开发板之后,就找不到这个芯片的板级文件在哪里了,有设备树的还能勉强找一下,,,

比如找一下Linux内核使用的哪个文件去驱动的nandflash,或者简单一点的Linux内核是怎么在开机的时候初始化所有的GPIO的,在哪个文件中?

这些问题让我生活都不能勉强维持了。目前在努力学习Linux应用层编程,原来读过ldd这本书,参考Linux内核驱动写个简单的驱动还行,像上边所述的定位代码,实在无从下手。

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分析uboot的时候,也是定位不到用了哪些文件。

希望大家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A:
使用 grep 命令,会让你的效率有所提高。比如: grep "something you want to find" * -n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grep 命令,会让你的效率有所提高。比如: grep "something you want to find" * -nR ...

网友B:
先按照分類找相關目錄,看有對應的 .o 文件的源碼,沒有 .o 的直接跳過。
還有一個適合新手的工具,可以自動刪除所有沒有被編譯的代碼,包含被編譯到的代碼其中未使用的 macro 塊。具體你 google 一下,記得叫什麼 cc 來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照分類找相關目錄,看有對應的 .o 文件的源碼,沒有 .o 的直接跳過。
還有一個適合新手的工具,可以自 ...

哈哈哈,谢谢,还有这种工具啊,这下可以放心的追踪代码流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照分類找相關目錄,看有對應的 .o 文件的源碼,沒有 .o 的直接跳過。
還有一個適合新手的工具,可以自 ...

您好,经过一番搜索,只找到这个https://blog.csdn.net/s490602363/article/details/73774056
他就是基于 “通过判断对应目录下是否存在.o 文件,如果不存在.o文件,则删除对用的.c文件” 来做的
麻烦您能不能再想一下那个工具的关键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经过一番搜索,只找到这个https://blog.csdn.net/s490602363/article/details/73774056
他就是基于 ...

查了下,我很久很久以前用的是這貨:stripcc, 當時測試沒有問題,strip 過的內核編譯之後功能正常。
http://stripcc.sourceforge.net/stripcc_cn.html

剛幫你找的時候,又搜到一個 python 腳本:https://github.com/Hitachi-India-Pvt-Ltd-RD/minimiz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我很久很久以前用的是這貨:stripcc, 當時測試沒有問題,strip 過的內核編譯之後功能正常。
http ...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烦恼。其实就是想清除没用到的文件,这样留下少数有用的文件,看起来就容易懂了。
这个帖子提供了一个方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5887-2-1.html

楼主(2019-06-21):
可以在编译生成的map文件中查找,可以知道不同版本的同名函数,是哪个被编译进工程了。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5887-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6800-1-1.html
原来早有人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