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REERTOS 串口只能接收一个字节咨询大家

楼主(2019-04-26):
问题不好描述,可能是我对FREERTOS不熟悉,情况是这样,我要用STM32 FREERTOS来操作ESP8266 WIFI模块,使用的正点原子的函数,串口接收中断是这样设计的,比如发送“”AT“握手指令,串口接收A和T之间小于10ms(定时器中断)就认为是一条命令。调试中发现一个问题,只能接收一个前面一个字节"A",后面如果发送“T”的话程序就会卡死!!!不知道是不是FREERTOS的和定时器之前有冲突,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希望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话,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串口底层开IDLE中断,或者用软件定时器实现一下断帧,然后发送AT后等待这个IDLE的中断(可用信号量、事件组或者队列实现都是带超时的,这应该是正常套路吧,至于卡死是优先级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底层开IDLE中断,或者用软件定时器实现一下断帧,然后发送AT后等待这个IDLE的中断(可用信号量、事件组 ...

好的 谢谢回复 !!!

网友B:
估计是在接收中断处理程序中调用了某个函数,这个函数中某处死循环等某个状态,但是那个状态永远不会到来。这个循环之做了需要允许中断下才会正常进行的事,例如spi收发、usart发送等等。
建议:
1、串口接收不要用中断,开个任务来查询接收串口数据
2、如果串口使用中断,收到的数据放入队列中。数据的处理在任务里面搞,不要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搞

网友C:
安利一下我们的 at device和at sal。
stm32通过at对接8266的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在接收中断处理程序中调用了某个函数,这个函数中某处死循环等某个状态,但是那个状态永远不会到来。 ...

好的 谢谢!!!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利一下我们的 at device和at sal。
stm32通过at对接8266的绝配

请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