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删除了文件再别处copy过来,变成了删除和新增

楼主(2019-04-26):
现在用的环境有自动生成代码,每次自动生成代码都会先删除生成的代码,再生成。用git commit时会出现一堆删除的,又有一堆要add的。
而且这样还没办法对比差异。大家有碰到的没

网友A:
如果文件位置和文件名没有变,在我的环境里不会变成你说的那样,仅仅是识别成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文件位置和文件名没有变,在我的环境里不会变成你说的那样,仅仅是识别成修改 ...

我原来也是,现在的环境就这个样子。搞不明白

网友:
这种情况,我在win10的bash里遇到过,其他地方没有

网友:
自动生成的代码不需要commit啊。

网友:
除非说自动生成的也要做版本管理,否则直接ignore就可以了啊~
也没看git把每次编译的中间文件都管理起来对不对?

网友B:
自动生成的代码不需要加入git管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生成的代码不需要加入git管理啊

有时候是需要的,nxp家的pe生成的c,我觉得c代码还是有必要的。万一后面搞的不一样就尴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是需要的,nxp家的pe生成的c,我觉得c代码还是有必要的。万一后面搞的不一样就尴尬了 ...

PE自动生成的代码完全没有必要加入版本管理,只需要将PE配置文件加入版本管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自动生成的代码完全没有必要加入版本管理,只需要将PE配置文件加入版本管理即可 ...

不是自动生成的也有这问题,删除了,再加同名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动生成的也有这问题,删除了,再加同名文件

文件编码的问题,前后两个文件的编码不同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编码的问题,前后两个文件的编码不同导致。

不应该吧,git应该是按文件名记录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