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串口RXD,TXD同时看监控的工具?

楼主(2019-04-26):
现在用stm32的UART和全志的核心板通信,调试过程中,需要用第三方的串口板能同时查看RXD,TXD的数据?
逻辑分析仪实时性不好,有没更好的工具啊?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4403-1-1.html?_dsign=54f42588  这个可以试下,支持3路。

网友B:
PC开两个串口,两个串口的RX分别接板上的RX和TX

网友:
同楼上一直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开两个串口,两个串口的RX分别接板上的RX和TX

两个PL2303了?界面工具有合适的吗?

网友:
一直在用Access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4403-1-1.html?_dsign=54f42588  这个可以试下,支持3路。

厉害,这个真是不错,淘宝有现成的吗?

网友C:
七路串口 每路单独控制开关
不要太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七路串口 每路单独控制开关
不要太好用啊

哪里买的,有链接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买的,有链接没

自己做的

网友:
外壳哪儿弄的

网友:
他这个是USB HUB的外壳

网友C:
淘宝买最便宜的USBHUB
里面的板子拆了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最便宜的USBHUB
里面的板子拆了扔掉

有pcb文件吗,.趁着5元多做点

网友:
3*2尺寸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这尺寸5元搞不定,除非你是一位一位的做。

一位一位完全可以,模块化,插拔式

网友E: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软件。把你的两个板的串口接到电脑上,用CommMonitor或者AccessPort监控其中一个,用附件的软件打开两个串口转发。

网友:
saleae逻辑分析仪配合最新版的salsas logic 1.2.28,实时性非常好的,几十块的事情

网友:
MARK 串口监控

网友:
mark一下,串口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软件。把你的两个板的串口接到电脑上,用CommMonitor或者AccessPort监控其中一个,用 ...

神器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软件。把你的两个板的串口接到电脑上,用CommMonitor或者AccessPort监控其中一个,用 ...

这个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