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的MCU推荐?

楼主(2019-04-26):
8个普通IO,+ 2通道ADC (或1通道ADC,1通道touch key)

待机低功耗,2K空间。

需要便宜,OTP的可以,掩膜可以。

---
记得之前论坛里有个做掩膜,并且MCU功能可以定制的哥们,求个联系方式。

网友A:
em78xx? 不知道有没有adc,应该有吧。便宜小家电上都是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78xx? 不知道有没有adc,应该有吧。便宜小家电上都是这货。

知道价格多少吗?

目标价格3毛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价格多少吗?

目标价格3毛内

那够呛,em78p153没有adc,有低于2毛的。em78p301有adc,批量得五毛吧
这货是台湾的,你看看国产的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

网友B:
有多少量?有量会有人找上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量?有量会有人找上门的

他还要做掩膜,那量肯定不会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量?有量会有人找上门的

刚接触低价市场, 时间等不及别人找上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够呛,em78p153没有adc,有低于2毛的。em78p301有adc,批量得五毛吧
这货是台湾的,你看看国产的有没有 ...

OTP,0.5元,比较容易找到,甚至flash的也有。  需要挖掘更便宜的。

网友C:
1.5K空间的有PMS171B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K空间的有PMS171B

谢谢。  还是个台系单片机。
搜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个台系单片机。
搜到

还有9分钱的MCU,0.5K O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9分钱的MCU,0.5K OTP的

好便宜 。  也是应广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便宜 。  也是应广的吗?

是的,PMS15A

网友:
我靠,比电容还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
太便宜了

网友:
哇塞好便宜

网友:
合泰单片机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便宜 。  也是应广的吗?

你确定“便宜”用得合适?

没有ADC,都不符合要求,就算送给你你能用?

楼上推荐的人也不看清楚要求,瞎推荐。

网友:
如果是OTP,然后要定做,然后有量,50万定制费用,可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便宜”用得合适?

没有ADC,都不符合要求,就算送给你你能用?

PMS171B有ADC啊,只有ROM不符合,我已经标出来是1.5K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MS171B有ADC啊,只有ROM不符合,我已经标出来是1.5K的了。

他引用的是 9分钱那个,哪来的AD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引用的是 9分钱那个,哪来的ADC

那个我是说“还有更便宜的MCU”,并不是说这款符合他的应用场合。如果9分的能用,我就直接说9分那个了,就没必要推荐他用PMS171B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我是说“还有更便宜的MCU”,并不是说这款符合他的应用场合。如果9分的能用,我就直接说9分那个了,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没明白我的回复。

我引用的是12楼,你看12楼的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我是说“还有更便宜的MCU”,并不是说这款符合他的应用场合。如果9分的能用,我就直接说9分那个了, ...

哥们,理解的。 我也没有误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理解的。 我也没有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没明白我的回复。

我引用的是12楼,你看12楼的文字:

谢谢。 我清楚他的意思,最便宜9分的型号,我都没有问,只是了解下。

网友E:
国产接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接受不

可以,有便宜的推荐吗

网友E:
不好意思,记错了只有1K ROM 7个IO 2个OP  1个A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记错了只有1K ROM 7个IO 2个OP  1个ADC

谢谢 ,说不定以后会用到

网友F:
太便宜意味着用汇编语言,我是怕了汇编了,我现在用用c做项目,一个做好,测试好之后,半个小时或者更少时间完成一个案子,何必为了一毛钱浪费人力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便宜意味着用汇编语言,我是怕了汇编了,我现在用用c做项目,一个做好,测试好之后,半个小时或者更少时 ...

反过来想, 可能花一个月做一个简单的汇编,其收益要比一个月做3个C项目高。

网友G:
我猜楼主是一路触摸 路低电压检测? 这样的我可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猜楼主是一路触摸 路低电压检测? 这样的我可以推荐

另一路是测温。  也可以给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