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安卓手机,设置默认储存为SD卡时SD卡容易坏

楼主(2019-04-27):
TF卡是普通的C10。没有A1,A2标准支持。设置了才两天。之前好像也出现过这种现象。普通TF卡不耐操。

网友:
有可能,之前我买过一个三星的sd卡给手机扩充内存就是默认存储sd,可能大概半年就坏一次,在京东换了两次,最后放弃了。当时也没多想为什么。

网友:
修正一下,是换了一次,坏了两次。

网友:
试过将相机的照片放到SD卡中,但是明显卡顿。就放弃了。

网友:
所以 现在买手机要256以上的。

网友:
手机配个大点的容量吧,tf卡不好用

网友:
那是你买的是低端tf卡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32G得卡也是几个月就坏了。后来再也不想用外置SD卡扩展容量了

网友:
手机选存储大点的吧

网友:
所以某果从来不允许放SD卡扩容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网友:
金士顿的64G用不到一年就有坏块了,听说普通的TF卡是用最差的NAND做的(只是听说)。
现在用换了三星高度耐用视频监控专用卡,据说是MLC,希望能用久一点吧

楼主:
用A2标识的卡应该会可以

网友:
在用 32G 闪迪的,  用了 接近2年.. 一切正常

网友A:
看来,手机的文件放外置TF卡,体验不佳是大家的共识了。。。。。
TF:正常时候速度慢,一挂时候毁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手机的文件放外置TF卡,体验不佳是大家的共识了。。。。。
TF:正常时候速度慢,一挂时候毁所有; ...

不是经常写的放TF也好的,TF卡出问题一般不会全部废掉,可能变只读。而且手机坏了取出TF卡就可以读到数据。如果储存在机身上,手机坏了,想拿出数据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经常写的放TF也好的,TF卡出问题一般不会全部废掉,可能变只读。而且手机坏了取出TF卡就可以读到数据 ...

我也陆陆续续坏过几个了吧,512M~16G的时代~~

坏,感觉容易出现在有过插拔卡的操作之后,难道是静电问题?

网友:
没有发现。

楼主:
MTK H2的一款安卓板就是用TF来安装整个操作系统。板上没有nand flash。整个系统在tf卡上

网友:
我的用了64G的三星卡,手机是家人用剩的菊花妹8..用了三四年了卡没试过坏。。。尾插充电反而不灵了,最近才换了尾插板

楼主:
重新买了一张64G A2的卡,并且用exfat系统,之前是fat32系统。希望这次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