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Git做单片机开发的版本控制,可能吗?

楼主(2019-04-27):
想管理软件和图纸的版本
这样可以看到不断修改的过程和各个版本的区别,
这样我觉得可以更好的管理开发的项目,大家怎么看?
有没有已经在做的朋友?

网友A:
干嘛github,自己建个服务器不行嘛

网友B:
你要的是 Git,不是 Github。

网友C:
github免费仓库是必须开源的,你确定你的电路板要开源?
之前试过 用腾讯 GIT 做仓库, 但是只有300M空间, 免费,私有,速度快, 但是后来还是没用了, 太麻烦,还是备份多两次快手.

楼主:
我是在想这样是不是会看的到版本的去别,可以直接显示差异,这样更加好管理每个版本的区别,不知道我对git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github,自己建个服务器不行嘛

我有一台群晖的服务器,也建立了一个备份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系统不能比较程序的区别,
不是特别满意。

然后修改了也没有记录,

有几个人做的时候就有点混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是 Git,不是 Github。

是的,你说的额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github免费仓库是必须开源的,你确定你的电路板要开源?
之前试过 用腾讯 GIT 做仓库, 但是只有300M空间, 免 ...

我可以付费,如果好用,出点钱应该的

网友B:
版本控制系统,就是用来做这个的。
SVN,GIT 都可以。
我目前是用 SVN 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本控制系统,就是用来做这个的。
SVN,GIT 都可以。
我目前是用 SVN 就是了。 ...

你有教程吗?
你这个可以图纸和程序都管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教程吗,我完全不懂怎么搞

不是我搭的,是公司搭的,我只是用用而已。
去网上搜吧,再不行,就看官方文档。
这东西,网上应该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github免费仓库是必须开源的,你确定你的电路板要开源?
之前试过 用腾讯 GIT 做仓库, 但是只有300M空间, 免 ...

Github 已经支持免费私有库了,当然也可以选择 GitLab和BitBucket。

用这种平台和自己搭服务器相比,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教程吗?
你这个可以图纸和程序都管理吗?

可以管理任何东西,对它来讲,都是 0101 的数据而已。

网友D:
单片机开发用版本管理那是必须的呀!正规公司都必须这么做的,不用版本管理那是作坊式的管理方式,后患无穷。我代码和PCB全部Git管理,我用过github和bitbucket,私人小项目也是可以免费的。然后我公司是perforce和Git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开发用版本管理那是必须的呀!正规公司都必须这么做的,不用版本管理那是作坊式的管理方式,后患无穷 ...

敢为大侠,怎么搞,有教程没有啊?

网友:
git教程都烂大街了,随便一搜看都看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为大侠,怎么搞,有教程没有啊?

装个图形的客户端比如soucetree,再看看基本原理,不需要教程

网友E:
程序和文档用git管理是必须的,
pcb和sch可以用git管理,但是暂时还不知道如何比较,通过log?

网友:
国内的 码云,目前在用,

网友F:
一直用svn,够用了,本地电脑建仓库很方便的,只需要一个软件TortoiseSVN,仅适用于单人。
如果想搭个服务器的话,还需要一个VisualSVN Server Manager,局域网内多人就可以协作了。

git功能太强大,没研究过

网友G:
上手难不难? 我也想整个

网友:
这样做很正常了。软件都是github。硬件的版本管理定期存盘吧。

网友:
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公司用gitblit windows下面的git版本库web管理工具。用得好好的

网友:
我一直就用Git,对管理版本非常有用,看到改了那些行;公司有公网用SCM搭了一个服务器,个人用OSChina,可以建私人库;客户端用sourcetree直观

网友:
自己小项目用了git,仓库用的bitbucket,目前用得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手难不难? 我也想整个

基本操作很简单,10分钟学会
我用的也是码云,用了好多年,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git很好用,大项目(文件数量大),可以在群辉里面安装个gitea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svn,够用了,本地电脑建仓库很方便的,只需要一个软件TortoiseSVN,仅适用于单人。
如果想搭个服务 ...

SVN的缺点是必须依靠中央服务器
Git的去中心化允许每个人在自己的本地电脑上先commit, 最后push到远程master分支。

不用怎么学习,开始用就对了!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程序和文档用git管理是必须的,
pcb和sch可以用git管理,但是暂时还不知道如何比较,通过log? ...

二进制的文件不是SVN和Git这种源代码(主要针对文本文件)管理的强项。
不过用来做一些归档管理也是可以的。

网友:
赞同楼上,只用基本功能的话,和其他版本管理差不多容易上手的,但是branch功能要好很多。二进制文件虽然不好比较版本但是版本和分支功能还是一样用得上的

网友:
推荐github私有库+本地TortoiseGit

网友I:
服务器端Gitea
用户端 sourcetree

网友:
我一直用版本管理 原来是 svn  后面改成git了,自己用win7  安装的 gogs 做远程服务器

网友:
代码git管理,其他(机械、电路、文档等)SVN管理。

网友:
Git 用的是码云,有私有仓库

网友:
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一直用vss的飘过,15年了

网友:
廖雪峰git教程,然后自己在树莓派上建个git服务器就行了

网友:
gitlab,有教程。或者svn,有免费版吧

网友:
可以的,和svn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svn,够用了,本地电脑建仓库很方便的,只需要一个软件TortoiseSVN,仅适用于单人。
如果想搭个服务 ...

不需要visualSVN,实际上有了TortoiseSVN,就可以建服务器了,只是一些设置要手动修改文件。

网友:
一、不需要服务器也可以做版本管理,Git和SVN的库都可以放到U盘。
二、服务器可以自己搭,也可以用网络的资源,比如gitee码云。
三、git管理代码,可以很方便地比较不同版本的差异,但是图纸之间的比较,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四、Pads和AD都内建有版本管理,而且用的都是SVN的技术,不过我也没整明白应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github免费仓库是必须开源的,你确定你的电路板要开源?
之前试过 用腾讯 GIT 做仓库, 但是只有300M空间, 免 ...

你信息落后了,github也有免费私有仓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付费,如果好用,出点钱应该的

GitHub 支持开发者创建免费私人仓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要求协作者最多 3 人。也就是免费的私人仓库最多人数是 4 个人(加上自己)。

网友:
当然可以,而且是强烈推荐。之前用的Coding,现在被腾讯收购了,直接免费。这个适合国内使用,速度快。

网友J:
都是多人共同完成的大项目嘛,
小公司一个人负责的软件一直都是一个版本一个文件夹 保存。直观 可靠!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群晖的服务器,也建立了一个备份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系统不能比较程序的区别,
不是特别满 ...

群晖上面就可以装Git呀~不过建立仓库麻烦点。可以尝试Docker装gitea之类。应该很好用的~
PS:Git管理文本,可直接对比差异;管理PCB之类嘛,不能在线查看差异,但是记录版本信息很好用啊。我现在全部用Git做管理~

网友:
GIT管理代码很方便,图纸和PCB好像不能直接比较差异。
服务器的话外网的国内现在有腾讯云、码云等可以建私有仓库,国外只用过bitbucket。
目前我们是用的在内网用gitblit搭一个服务器,基于windows环境的,很方便。
客户端什么的就很多了,tortorisegit\sourcetree\smartgit等等。教程的话善用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都是多人共同完成的大项目嘛,
小公司一个人负责的软件一直都是一个版本一个文件夹 保存。直观 可靠! ...

不可能比版本管理软件更直观,几百次变动你都存一个一个文件夹?想找历史一次改动,你怎么找?估计你文件夹名字都是日期吧,没有summary,这样很不方便的。再比如说想知道每次改变了哪几个文件,分别改动了什么,更是难找,你还需要用比较软件一个一个比较

网友:
里面有个文件写明每次改动的内容和版本号,  要哪个就到哪个文件看下。  改动几百次就有点夸张了。一年10次升级软件就不少了。一般都是对比最近几次改动。太久的  基本不看的了。

网友:
Git值得拥有 tortorisegit+gitblit

网友:
版本管理软件比文件夹备份更方便 功能更强大。之前用压缩包备份懒得学习,后来学会git,在推荐所有的朋友用,不管是一个人的小项目,还是多人大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C:
github免费仓库是必须开源的,你确定你的电路板要开源?
之前试过 用腾讯 GIT 做仓库, 但是只有300M空间, 免 ...

github现在是无限私有仓库,只是限制协同人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进制的文件不是SVN和Git这种源代码(主要针对文本文件)管理的强项。
不过用来做一些归档管理也是可以 ...

是的,所以pcb和sch我主要是用来管理大的修改版本,
做好log,查找起来也是比较方便,
版本差异只能通过log查看,电路图上显示不出来。
对于小公司或个人来说,足够。

网友:
代码管理,肯定是git啊。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用了不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ithub免费仓库是必须开源的,你确定你的电路板要开源?
之前试过 用腾讯 GIT 做仓库, 但是只有300M空间, 免 ...

github已经支持个人repo免费私有了。唯一的限制是只能四个协作者。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oschina就可以咯

网友:
目前在学习搭建自己的GIT,完全私有,本机服务器,存储空间挂载到NAS,本机虚拟机做开发,想实现全开发资料的版本控制。用的gitblit和TortoiseGit。

网友:
已经这样做 3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github免费仓库是必须开源的,你确定你的电路板要开源?
之前试过 用腾讯 GIT 做仓库, 但是只有300M空间, 免 ...

现在github好像是可以建有限数量的私有repo了

网友:
git的history和tag release功能很实用   能够快速定位到好使的版本

网友:
用个破电脑,搭个svn或git服务器就是。

网友L:
开始也是用Git,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文件的权限。。。。。。(必须要不同用户对文件的访问权限不同)

没办法,后来放弃Git,转SVN了。

楼主:
这方面莫非没有一个大侠可以给一个方案,比如单片机开发GIT程序和图纸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群晖的服务器,也建立了一个备份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系统不能比较程序的区别,
不是特别满 ...

群晖有gitlab,跟github差不多,可以设置私有

网友:
挺好的 一直在用GIT

网友M:
gitea真的非常好用,树莓派上轻松搭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本控制系统,就是用来做这个的。
SVN,GIT 都可以。
我目前是用 SVN 就是了。 ...

俺目前也用是SVN,自己一个人够用就好

网友N:
  我用的腾讯云(免费10G)+GIT  自己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始也是用Git,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文件的权限。。。。。。(必须要不同用户对文件的访问权限不同 ...

一般都是整几个库,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模块,一个模块是一个库,然后有一个总的项目库,项目库里面做依赖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来做版本控制,不过想看到各个版本的区别怕是不容易。c的代码这种可以看到区别,原理图、pcb啥的基本上看不到有啥区别了。

楼主:
我昨天跟着廖工的GIT教程学了一下,但是例子里只有加一个文件,容我问个愚蠢的问题,一个keil的工程,那么的大,你们怎么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腾讯云(免费10G)+GIT  自己用方便

共享一下方法,写个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始也是用Git,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文件的权限。。。。。。(必须要不同用户对文件的访问权限不同 ...

SVN莫非就不用管理权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gitea真的非常好用,树莓派上轻松搭建

树莓派,稳不稳啊,企业用的,万一挂了就扑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群晖上面就可以装Git呀~不过建立仓库麻烦点。可以尝试Docker装gitea之类。应该很好用的~
PS:Git管理文本 ...

没有一个详细的教程,自己摸,很久,有没有大侠可以出一个solution和tutorial, 针对keil单片机项目的,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开源项目,就叫单片机的版本控制,这样大家一起改,出一个标准, 就叫amo单片机开发版本控制方法,这样更有利于交流经验和总结啊

网友O:
用过了会上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服务器端Gitea
用户端 sourcetree

握手~~~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过了会上瘾的。

怎么上瘾法???

网友:
关键是 keil和stm32cube 好像都对git支持不是很好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SVN莫非就不用管理权限了?

不是这个意思。

我如果要分目录,去对应各个不同用户的权限,Git不知道怎么操作。

而svn要实现类似功能,比较简单。

例如一个项目,源代码、原理图、PCB、销售数据,你要开放给不同的员工访问权限,svn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这个意思。

我如果要分目录,去对应各个不同用户的权限,Git不知道怎么操作。

大侠,你有教程没有,怎么搞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不是这个意思。

我如果要分目录,去对应各个不同用户的权限,Git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这个属于文件管理了,SVN和perforce这种比较适合。Git也能做不过得把这些分成不同独立项目来控制。Git是纯粹的源代码项目管理,不适合做文件访问权限控制,也不适合大项目的多个子项目放一起管理,最好是每个子项目一个Git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属于文件管理了,SVN和perforce这种比较适合。Git也能做不过得把这些分成不同独立项目来控制。Git ...

嗯,本质上仍然是版本管理,只不过加上权限管理。对于公司来说,两个功能缺一不可。而且从逻辑上来说,也无法划分为一个子项目。

一个单独的项目,举个简单例子,软件工程师程序编译好之后,会生成HEX,而HEX用来给生产部的工人使用,这样我将生产部设成访问HEX,而不能访问MCU源代码。SVN能比较简单实现。而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说,源代码是需要版本管理的。

对于我们的IC项目,更复杂,有原理图、Verilog rtl code、mcu source、FPGA project、library、custom layout、PR layout等等,很多时候需要配合合作,需要用其它部分的结果,但又不能访问原始设计,SVN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有教程没有,怎么搞得?

SVN权限管理很简单,网上随便搜。

网友:
引用 网友L:
嗯,本质上仍然是版本管理,只不过加上权限管理。对于公司来说,两个功能缺一不可。而且从逻辑上来说,也 ...

SVN的权限管理比Git强很多,SVN集中式,Git的分布式也决定了这特性。需要权限管理的,SVN方便太多了~
另外,Git的设计初衷好像就不是(集中)权限管理,天生开源,所以权限管理(相对)弱也在所难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详细的教程,自己摸,很久,有没有大侠可以出一个solution和tutorial, 针对keil单片机项目的,我 ...

有通用的东西,不会针对单一方向做开发了吧。没价值,投入还不小~
如果想编辑时候方便,可以用一些对Git支持较好的编辑器(SublimeText、VS Code)~

网友:
推荐VisualSVN Server Manager。自己电脑上装一个就行了。安装下一步下一步就行了,使用界面上看看就会。
git操作复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树莓派,稳不稳啊,企业用的,万一挂了就扑街

我是个人用,也定时备份,目前还没有出现问题;
企业用就推荐gitlab+专用服务器,做好数据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嗯,本质上仍然是版本管理,只不过加上权限管理。对于公司来说,两个功能缺一不可。而且从逻辑上来说,也 ...

本来我是一起放,现在我PCB和程序源代码分成两个git了。
你的需求可以试试Perforce,大公司都用这个,16人以下完全免费,强大的企业级图形客户端,而且它的merge工具是我见过最好用的
而且权限管理超级强大

网友(2020-06-21):
如果只是自己用,本地SVN,自己既做服务器,又作客户端,这样子算是简单的了
如果时公司使用,交给公司IT部门处理,自己不用折腾。公司服务器搭建SVN非常简单,亲测依样画葫芦一次性成功。
Git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