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过可编程延迟线

楼主(2019-04-27):
请问诸位有没有用过可编程延迟线,推荐一款。问题的起因是要做几路485脉冲信号的输出,要求路间一致性要小于2ns,但看了几款485芯片,传播延迟都不确定,误差比较大,考虑用延迟线来调,望各位看官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用一片CPLD做延迟就行

网友:
用过的都是模拟信号,而且衰减极大,要是数字逻辑电平延迟,fpga自己搭吧

网友A:
ds1023?
其实不一定要芯片,在驱动芯片的输入端加RC电路应该也能调延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1023?
其实不一定要芯片,在驱动芯片的输入端加RC电路应该也能调延时吧。 ...

这种级别的延时,就算测好了;批量一致性或者温度变化,都会导致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级别的延时,就算测好了;批量一致性或者温度变化,都会导致差异吧? ...

只要温度相近,同批次延时差不多。比如245。

网友:
楼上的差不多太悬了啊,楼主2ns都嫌大,你的全靠器件的一致性而且还差不多,那到底是1ns还是3ns啊 :)

网友:
这要求也太精确了,2ns   485不是最终串口么,如何保证串口解码时间误差2us.

网友:
这个还要考虑电缆长短路径延迟吧

网友:
2ns有误吧,这是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C:
光速才0.3m/ns,485这么长距离的玩意儿同步到2ns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光速才0.3m/ns,485这么长距离的玩意儿同步到2ns以内?

电信号在双绞线上的传输速度是4.7ns/m,比光速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信号在双绞线上的传输速度是4.7ns/m,比光速慢

嗯,就是因为光速尚且如此,在铜线里电信号又远低于光速,所以他的需求才让我一脸懵逼啊……

网友:
长期平均值2ns,或许有可能实现。

网友:
CPLD也不好做到2ns的延迟控制吧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应用需求,有点好奇

网友E:
那你为啥不用lvds发送芯片。他的差分输出延迟比485芯片强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为啥不用lvds发送芯片。他的差分输出延迟比485芯片强的多了。

用户指定用422/485

网友:
他是要求发送出去的端口误差在2ns  还是多个通道任意线长的对端都是2n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