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导率下降到接近零,变压器铁芯开始饱和的疑问

楼主(2019-04-28):
当导磁率下降到将要接近0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开关变压器铁芯已经开始饱和,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电感量将下降到0,励磁电流将变成无限大。”

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对这句话用实验验证,所以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

网友A:
我理解成LZ的id不保

网友:
大学物理实验里面有个实验 磁性材料特性研究 你把坐标轴移到中心看 这个是磁滞回线

网友:
11.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不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即标题不合格),最高处罚是封锁ID。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注: discuz论坛缺陷,悬赏帖子发帖子无法修改标题。所以,发表悬赏帖子务必保证帖子标题合格,否则只能被封锁ID处理了。】

网友B:
哪句话?红色?蓝色?还是根本就全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句话?红色?蓝色?还是根本就全不懂?

11.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不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准备好80元重新注册吧。不约定版规就发帖,这是报应了。

啊!这么快啊!能改不?

网友:
二楼理解得深刻

网友:
准备钱吧。。我已经为楼主准备好后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么快啊!能改不?

【注: discuz论坛缺陷,悬赏帖子发帖子无法修改标题。所以,发表悬赏帖子务必保证帖子标题合格,否则只能被封锁ID处理了。】

网友C:
给你个机会:马上告诉我正确标题,我帮你修改上去。

(只有管理员权限才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成LZ的id不保

想必兄弟已经有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机会:马上告诉我正确标题,我帮你修改上去。

(只有管理员权限才能修改) ...

“导磁率下降到将要接近0的时候,铁芯已经开始饱和,初级线圈的电感量将下降到0,”求证对这句话的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频变压器磁路电路工作原理求证

“高频变压器磁路电路工作原理求证” 还不是合格的标题。

再给你一次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变压器磁路电路工作原理求证” 还不是合格的标题。

再给你一次机会。 ...

“导磁率下降到0的时候,铁芯开始饱和,初级线圈电感量将下降到0,” 求证对这句话的理解!

网友:
应该是电感量变成空心线圈的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变压器磁路电路工作原理求证” 还不是合格的标题。

再给你一次机会。 ...

“当变压器导磁率下降到0的时候,铁芯开始饱和,初级线圈电感量将下降到0,” 这句话对吗?

网友D:
快点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点改呀。。。

改了,没有反应啊,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变压器磁路电路工作原理求证” 还不是合格的标题。

再给你一次机会。 ...

改了,没有反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磁率下降到将要接近0的时候,铁芯已经开始饱和,初级线圈的电感量将下降到0,”求证对这句话的理解! ...

这标题仍然不合格。

原因:超过80字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没有反应啊,

【注: discuz论坛缺陷,悬赏帖子发帖子无法修改标题。所以,发表悬赏帖子务必保证帖子标题合格,否则只能被封锁ID处理了。】

你的ID将被封锁。

上面已经给你足够的机会了。

网友:
ID被锁的感觉都死的不冤

网友E:


网友:
好惨,本来想提醒楼主标题还是太长的

网友:
要修改的标题比内容还长,一看就是小学语文没有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磁导率下降到接近零,变压器铁芯开始饱和的疑问

你这个标题是可以的。

这次就放楼主一马,下不为例。

网友:
磁饱和并非磁导率下降到零或快到零,工程上一般是下降到初始磁导率的0.5-0.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