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把这2个高版本的AD做的PCB转为低版本的,谢谢

楼主(2019-04-28):
电路城付费下载了2个PCB和电路图,可能是这个文件是高版本的AD画的,我的AD9无法打开,哪位兄弟帮忙转为 AD9 版本能打开的,谢谢

楼主:
才刚看到,貌似有钓鱼一说。声明一下,我不是的,我是电路城付费买到2个电路和PCB,我电脑一直用的AD9,空间不多了,不想折腾再装高版本的了。我是个人学习用,谢谢

网友:
AD14打不开

网友:
让卖家转不就很好了吗

网友:
试试把后缀改成.MP4能不能打开!

网友:
搜关键字,精简版,有奇效

网友:
最近这两天怎么这么多叫人转文件的。

网友:
我的AD18可以打开

网友A:
你试一下,看看能打开吗

网友:
还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看看能打开吗

谢谢,谢谢。可以打开了

网友:
这个板子好几个人都讨论过,比较容易坏,切换速度靠那个电容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