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Linux中无法通过域名获取IP的问题

楼主(2019-04-28):
各位大神,目前本人在嵌入式Linux板上使用ping命令能够ping通外网,如:ping www.baidu.com是正常的。
但是在socket编程时,使用gethostbyname却无法获取主机的IP,如gethostbyname(“www.baidu.com”)返回是却一直是NULL,h_errno异常信息是NO_RECOVERY,实在搞不清是什么问题,请问大家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修改/etc/hosts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etc/hosts文件吧

感谢你的回答,因为连接的外网域名不是固定的,所以每次连接都是动态获取外网的IP。
现在用了一个很土的方法:既然能ping通外网,编程时就通过截取ping外网的信息,从中提取外网IP,不知这样操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因为连接的外网域名不是固定的,所以每次连接都是动态获取外网的IP。
现在用了一个很土的 ...

複雜、不穩定。
建議先在 PC 上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複雜、不穩定。
建議先在 PC 上測試。

嗯,按这个方法先测试一段时间

楼主:
大家好,问题已找到,是因为arm-linux-gcc工具链版本用错了,虽然可以编译通过,但是使用gethostbyname有问题,切换arm-linux-gcc工具链后正常

网友:
编译器版本都会造成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