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大家,MDK(KEIL)正版多少钱一套

楼主(2019-04-28):
最近公司被盯上了,之前被altium 盯上,发了几次法务涵,老板买了一套。现在keil又来了,在这里咨询一下买过的坛友,正版的价格是多少,是统一价格还是不同的代理商有不同的价格?
工作中主要用的是M0,M3,M4,不是一个牌子,请问一下有比较友好的、免费的工具吗?

ps:proe也收到,用的不多,卸载了

网友:
gcc挺好的

网友A:
他们几家的代理都是联合的,一个成功了就会另外一个上来轮j.......
你是上了贼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几家的代理都是联合的,一个成功了就会另外一个上来轮j.......
你是上了贼船了 ...

➕1024   你买ad太爽快

网友:
告诉他,我们已经改用ST推荐的免费开发环境了。

网友C:
十七八万买了2个点的网络序列号,需要固定服务器。

网友:
st-link,为什么不用

楼主:
st-link 只是下载和仿真的工具,现在需要IDE

楼主:
原有很多项目都是KEIL建的,转成GCC,工作量有点大。对makefile,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4   你买ad太爽快

有可能是这样子,行业内常用的软件都发个函,看你急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七八万买了2个点的网络序列号,需要固定服务器。

固定的服务器好办,原来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有很多项目都是KEIL建的,转成GCC,工作量有点大。对makefile,不熟

stm32cube 自動生成 makefile,不用熟,只需要敲一個 make 命令固件就出來了,比 IDE 要點很多下方便多了。
stm32cube 應該也可以導入老工程,修改爲 makefile 工程,再保存即可。

网友:
用不联网的电脑装撒,,之前KEIL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全部卸载了后就没打了,,

网友:
keil上有对ST-M0免费的序列号

网友D:
gcc啊,随便你用
ide用哪个都行,eclipse,qt creator, visual studio应该也可以

只要人靠谱,两天时间都解决了。

网友:
虚拟机不联网,装相关的开发软件。虚拟机装固态盘中,随时都可以带走。

网友E:
楼主公司 老板 买AD太爽快了  被盯上了。我见过顺德一家公司 因为AD的律师函,公司PCB 全部转到 pads了。

网友F:
MDKES-KT-40000         MDK-ESSENTIAL浮动版开发工具软件         ¥38,500 含17%税

网友G:
keil5.27好像不支持中文注释了

网友H:
STM32CubeIDE 免费的,正在学习中

网友E:
jlink的公司也出了免费的ide  支持mdk  iar   gcc 编译器

网友I:
4万左右一套吧,IAR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建议买个IAR。

楼主:
引用 网友E:
jlink的公司也出了免费的ide  支持mdk  iar   gcc 编译器

你是指“Embedded Studio”?这个软件好像是个人使用免费,商用还是要交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4万左右一套吧,IAR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建议买个IAR。

习惯上还是用keil的多,这个价格比AD便宜一些,老板应该可以接受。还想请教一下,在官网上提到的一年有效期是指:只能一年内升级、提供有限的支持,过了之后还可用现有的版本;还是一年之后要重新购买,否则又得收到法务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32CubeIDE 免费的,正在学习中

用到的产品除了ST外,还有NXP,还有一些国内的芯片,特别国内的一些芯片只提供KEIL的编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G:
keil5.27好像不支持中文注释了

没有用过5.27,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你切换个编码方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几家的代理都是联合的,一个成功了就会另外一个上来轮j.......
你是上了贼船了 ...

车仑女干 撸煮爽得不要不要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MDKES-KT-40000         MDK-ESSENTIAL浮动版开发工具软件         ¥38,500 含17%税

感谢提供参考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公司 老板 买AD太爽快了  被盯上了。我见过顺德一家公司 因为AD的律师函,公司PCB 全部转到 pads了。{: ...

PADS也是收费软件,要是那个公司又拿到PADS的授权,那就只能转“Kicad”之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cc啊,随便你用
ide用哪个都行,eclipse,qt creator, visual studio应该也可以

自认两周都搞不定

网友:
看来选TI的芯片还是对的,至少CCS和TI-RTOS现在免费,就是芯片价格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keil5.27好像不支持中文注释了

我用的就是5.27。中文注释啊   不过我的代码 的编码格式都是utf-8,因为 git 默认就是utf-8的。

网友:
我才开始用MDK5.26,这么说来不敢用可,刚好STM32出IDE了,改天试用下

网友:
MDK是 米尔科技代理的好像 直接打电话问他们不就得了

网友:
1W升级电脑 500SSD、i7,装个虚拟机Oracle VM不联网,收费的都扔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就是5.27。中文注释啊   不过我的代码 的编码格式都是utf-8,因为 git 默认就是utf-8的。 ...

不知道什么鬼。中文是??号

网友:
我们公司用LLVM

网友:
如过只用ST芯片的话,MDK好像有个针对ST芯片免费的版本。楼上有人说用ST免费环境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mbed 有免费开发环境,还有web版本

网友J:
我们公司今天刚收到律师函

网友K:
MDK V1.0 好像是2005年底,6800元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公司今天刚收到律师函

你们公司打算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MDK V1.0 好像是2005年底,6800元一套。

谢谢,年代太久远了,参考价值不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打算如何处理

领导说以后不要上网了,其它估计不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领导说以后不要上网了,其它估计不处理。

不上网,怎么上github

网友:
引用 网友J:
领导说以后不要上网了,其它估计不处理。

现在可以说:用了ST推出的免费开发环境STM32CubeIDE了

网友L:
这要看你采购的套数、涵盖那些工具链来定的。具体可以向正规代理商询价。
我所了解的MDK-ARM Basic批量采购价格大约是11500/套(含税)。具体的你可以咨询一下keil官网

网友M:
我这里马上都正版化了:
机械: ZWCAD  ZW3D
软件: Keil  (ARM Mx)
电子:Pads
加起来40W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要看你采购的套数、涵盖那些工具链来定的。具体可以向正规代理商询价。
我所了解的MDK-ARM Basic批量采购 ...

一般用到的也是base的功能,11500这个价格很友好,只是公司不打算批量购买,具体价格由领导去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里马上都正版化了:
机械: ZWCAD  ZW3D
软件: Keil  (ARM Mx)

同样考虑正版化或开源软件,律师函和电话不胜其扰

网友:
接到律师函和电话,不要紧张,无非是恐吓式营销。
按照国内法律,他们不能通过IP等手段判定你使用他们的软件。
公开的法院判决文书里,认可的证据:执法部门上门抽查发现问题,或者被举报现场执法发现盗版。
接到法务函、律师函和电话,
第一步你要做的,就是删除侵权软件,使用正版软件。
  如果原来用的盗版美国的AUTOCAD,可以选国产的ZWCAD,完全没问题。
第二步,法务函、律师函 丢垃圾桶,不要回复。 电话列入黑名单。

网友M:
你以为买一套altium 就够了吗? 当你公司做大、做强,在行业内有影响,或者被评上高科技公司、小巨人,除非真的就一个电子工程师,最后还要掏钱! 有空请看看法院判决书!

网友:
论两台电脑工作的必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以为买一套altium 就够了吗? 当你公司做大、做强,在行业内有影响,或者被评上高科技公司、小巨人,除非 ...

公司做大、做强,在行业内有影响,或者被评上高科技公司、小巨人,到这个时候,公司领导应该不会在乎这方面的投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