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使用sd卡数据存储速度求助。

楼主(2019-04-28):
一个温度采集仪,100mS输出并存储一组数据,数据量有160BYTE。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使用的是2G的class10的TF卡。发现每次使用f_write()函数都要占用大约20mS的时间,如果写入的数据增加占用的时间更长。20mS的时间会影响我控制ADC采集数据。请问使用文件系统是不是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还是我有地方没配置好;

网友:
中间可以采AD的

楼主:
这样        adc采集要放在中断里了,adc是10mS采集一次。按照SD的存储速度使用文件系统存储少量的数据也不应该要占用20来个ms的时间吧

网友:
应该和你写入部分有关,如果是等待,就可以在这里采样AD了,或者 释放CPU

网友:
以前用205的SD接口,使用fatfs格式,存储 IIS decode芯片采样的数据
48ksps,16bit的数据,存成wav格式,是可以的
96k时候,会有写失败的情况
SD使用DMA方式

网友A:
SD 卡按512 字节为单位来读写的,你一次写160字节可能比写512 字节还慢,最好留一个大的缓存,当缓存攒足了字节数以后(几K字节),再一次性写入SD 卡。
不要期望一个FatFs 的f_write() 函数能确保在20ms 完成执行,即便是只写1byte或160byte或512byte.

网友:
ST的HAL library 库有个bug会导致CRC校验错误,如果你数据量不大的话用DMA直接写就行,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 卡按512 字节为单位来读写的,你一次写160字节可能比写512 字节还慢,最好留一个大的缓存,当缓存攒足了 ...

这种方法我试过了,一次性20K的数据要占用100mS。感觉应该是有问题,移植的东西找问题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