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27驱动LAN8720,网线重新插拔后不能识别请教

楼主(2019-04-28):
我用STM32F427驱动LAN8720,当使用自动协商功能时,一切正常。
但自动协商时,如果网线没有连接,那么等待的时间有点长。
因此我使用不自动协商,强制指定百兆全双工。网线插上开机能正常工作,但是当我重新插拔网线之后,网线灯就不亮了。
我查看了自动协商状态完成时,也是百兆全双工啊,而且以前DM9161这么用也没有问题,怎么8720不行呢?

另外,能过调试发现,使用不自动协商,当我网线拔掉,重新插上时,检查状态寄存器BSR中的Link Status位为0,就是没有检测到网线插入

楼主:
另外,不使用自动协商时,强制指定百兆半双工,也能正常工作, 难道还有哪个寄存器需要设置?

网友A:
既然上电能检测到网线,当检测网线拔掉后,复位一下8720, 应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上电能检测到网线,当检测网线拔掉后,复位一下8720, 应当就可以了

不行啊, 我可以检测到网线拔掉,并重新复位一下,但复位完后,网线还是没有插入,等插入的时候又不通了。

网友B:
可以利用状态机,当检测到网线拔掉后,不进行关键以太网程序处理;网线再次插入后,重新复位PHY或者重新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状态机,当检测到网线拔掉后,不进行关键以太网程序处理;网线再次插入后,重新复位PHY或者重新初 ...

就是检测不到网线插入啊,读状态寄存器还是没插入状态。
后来还是改成自动协商了,更改了会卡住的函数

网友:
当时在官方的Demo上面改的,跑的RTOS网线插拔木问题啊,多半自己问题

网友:
void Eth_Link_IT_task( void * pvParameters )
{
  uint32_t pcPHYAddress;
  pcPHYAddress = ( uint32_t  ) pvParameters;

  for(;;)
  {
                  PhyRegistData = ETH_ReadPHYRegister((uint16_t) pcPHYAddress, PHY_BSR) & PHY_Linked_Status;
                  if(PhyRegistData == 0 ){
                                printf("Link Down!\r\n");
                                netif_set_link_down(&xnetif);

                                PhyLinked = 0;
                                #ifdef USE_DHCP
                                if(SysCfg.DHCP_Enable){
                                        DHCP_state = DHCP_LINK_DOWN;
                                }
                                #endif

                        }
                        else{
                                if(PhyLinked == 0){
                                        printf("Link up!\r\n");
                                        netif_set_link_up(&xnetif);
                                        PhyLinked = 1;
                                        #ifdef USE_DHCP
                                        if(SysCfg.DHCP_Enable){
                                         DHCP_state = DHCP_START;
                                        }
                                  #endif
                                }
                        }
                 vTaskDelay(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