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中不用电池靠其他能量收集产生电能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9-04-28):
物联网中不用电池靠其他能量收集产生电能方式有哪些?太阳能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还有没有其他方式,热、电磁、机械振动等,市场有无成熟模块产品可以应用?了解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就目前的技术和方法,怎么搞都不如放多块电池有效哈哈

网友:
我也挺好奇的
关注一下

我看有些传感器直接线圈无线供电啊
类似RFID,NFC这类

网友:
同求集思广益。
知道的有一款震动电池,网上能查到资料,日本的。但是不知道好不好买。

网友:
放只小白鼠进滚笼里带动发电机发电

网友:
要想实现无线网络的自供电技术还需要大量的实验与经验,现在大面积使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A:
TI   ADI  LT 都有相关的能量收集IC,光电、震动、辐射、热电的都有
刚刚还看到一家比利时的
https://e-peas.com/types/energy-harvesting/#product-matr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ADI  LT 都有相关的能量收集IC,光电、震动、辐射、热电的都有
刚刚还看到一家比利时的
https://e-pe ...

403 Forbidden

网友:
这是一家外国公司,网站也是外国的,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网友:
根据之前的调研,这类专用芯片目前都不太通用,价格都不便宜啊!

网友:
几年前曾经申请过TI的一款,倒也爽气,很快赠送了,拿到手是QFPN封装的,不太好DIY玩,查了一下价格,30多,吓扔一边了

网友B:
不知这些可否用于物联网:
矿石收音机
TEC片温差发电
无线门铃按压发电

网友:
看来光有想法,实现还有漫长的路

网友:
Enocean,温差能、光能、机械能,电磁波能量采集的也有

网友:
踏踏实实多用几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些可否用于物联网:
矿石收音机
TEC片温差发电

按压发电应该挺常见了吧

我看以前轶文说牛顿给家里的门装了个水泵
谁去拜访他,推门就得帮他泵一桶水才能推开

网友:
目前的情况,你搞什么都不如电池

网友C:
刚在微信上看到的转载过来
室内专用,工程师自治微型太阳能模块(TSEM)
《硬件改变世界》系列

这是一个1x1英寸的PCB模块,带有两个微型太阳能电池,一个高效的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和两个稳压输出(3.3V和1.8V)。它可以从室内照明中获取足够的功率,为简单的BLE或LoRa传感器供电。该板具有c形通孔,因此可以表面贴装在母板上。

适用于室内应用

选用的AEM10941电源IC非常适合室内应用,因为它具有超低功耗的启动。升压转换器在380 mV输入电压和3 uW输入功率下启动。通过每5秒进行一次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IC可以从太阳能电池中获得最大功率。此外,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具有非常宽的光谱范围,效率为22%。这使得TSEM非常适合室内应用。

在室内收获多少能量?

室内照明约为室外的1/100或10W/m2。在该功率下,太阳能电池的开路电压为0.458V,并且我估计每个电池的Vmp为0.36V。由于我们有两个串联,增压器将在0.72V输入电压下工作。在该电压下,升压效率约为75%。LiPo电池充电效率约为95%。电池电流比太阳能电流小5.72倍,因为电压从0.72 V增加到4.12V。最后我假设室内灯每天可以使10小时。每天收获44mA * 1/100th * 75%* 95%* 0.72V /4.12V * 10小时= 0.55mAh。因此,应用必须具有小于0.55mAh / 24h = 23uA的平均电流,这足以用于简单的蓝牙低功耗信标或非常简单的LoRa应用。然而,如果该设备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阳光充足,它会收获~10倍以上:7毫安时。

如果您需要更高的电流,那么您可以连接更多的太阳能电池板。下面表格是车载太阳能电池和外部太阳能电池在成本,尺寸和每天收获的能量方面的比较。

收获的能量可以存储在这个 110mAh 3 * 20 * 25mm LiPo电池中。这个电池非常适合模块背面。

产品规格

PCB 2层25.4 x 25.4 x 0.6 mm(1 x 1英寸)
2个串联的板载太阳能电池,每个0.5V / 44mA,每个22 x 7 x 1.8 mm
收集IC输入电压50mV至5V。输入电流最大110mA。MPPT每5秒,MPPT设置为70%(可调)。
电池:连接外部3.7V锂电池
3.3V / 80mA和1.8V / 20mA稳压输出。当电池电压介于3.60V和4.12V(最大充电电压)之间时启用
分压器使用主机MCU监控电池电压
3.3V状态输出引脚,如果电池电压低于3.60V,则会向主机MCU发出警告

引脚

SRC - 太阳能电池板正极端子,输入到收集IC,只有在使用外部太阳能电池板而不是板载太阳能电池时才能连接
GND - 太阳能电池板负极端子,只有在使用外部太阳能电池板而不是板载太阳能电池时才能连接
BUCK - 可用于拉高SELMPP1和SELMPP0,2.2V
STATUS - 开路输出,1M上拉,当电池电压低于3.6V时,在3.3V输出禁用前低600ms。可用于警告主机MCU正常终止写入eeprom / flash并准备断电。电压等级0 / 3.3V。
BAT_MEAS - 模拟输出,为主机MCU提供分压电池电压,比率为10 /(4.7 + 10)= 0.68 * Vbat
GND -
BAT + - 连接到Li-Po正极端子
GND - 连接到Li-Po负极端子
3.3V - 电源输出,为您的应用电路提供3.3V电压
GND - 3.3V输出的接地连接
1.8V - 电源输出,为您的应用电路提供1.8V电压
GND - 1.8V输出的接地连接

网友:
对楼上这个贴片焊接的硅光电池很有兴趣,

x宝搜到了
型号KXOB22-12XL

网友:
这电池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
楼上的有成品卖吗

网友:
用太阳能的,我以前做过一个不用电池的,就搞个发啦电容就好了,也不加升压电路
单晶硅最大输出电压是有限的,所以法拉电容选好就不需要降压问题
然后电路(mcu)选用宽电压的
节省了dcdc和锂电池损耗
不过就是法拉电容容量没有电池那么多,不过既然是考虑能量收集来供电,就不需要这么大容量吧
法拉电容价格比电池贵,不过比起几十块的芯片便宜多了

网友:
补充一个:个人阅历见过最牛逼的能量收集电子产品是:西铁城光动能表!

网友:
还是太阳能比较简单

网友:
压电片收集电能

网友(2019-08-29):
20 楼这个小玩意看起来好玩,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
收集这些的能量真的是爆弱了都,去买卷细金属丝在雷雨天放风筝可以收集到巨量的自然电力。

网友:
搜“Energy Harvest”,ADI/TI等一线PMIC大厂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在微信上看到的转载过来
室内专用,工程师自治微型太阳能模块(TSEM)
《硬件改变世界》系列

这种芯片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
楼上电池能买到?

网友:
当年大学时,我们宿舍的一个土豪(比我们其他人豪)给我们长了见识,他的手表晚上用力摇几下,第二天的电就够了。 如果运动量足够就不需要。

网友:
太阳能发电

网友:
电力行业中  利用电流互感器取电的很多, 目前还不是很成熟.  很有发展前途

网友(2020-08-24):
"能量收集芯片",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我10年前买的山寨卡西欧电子手表,前几天收拾东西翻到一看,上面还走着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