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054Z普通获取方式和高分辨率获取方式的比较和理解

楼主(2019-04-29):
P为普通,H为高分辨率模式。
通过这几个波形,谈一点我对高分辨率模式的认识,抛砖引玉
1、高分辨率模式,对于长时基和短时基两种情况下,实际显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长时基下,显示时人为的剔除了一些低灰度的内容,实际上显示的“更假”

2、因为“更假”,某些时候采集论文需要的波形或者观察时,开启高分辨率模式效果更有意义。否则你可以想象,黑白打印出来灰度不明显的图像,论文里是什么效果

3、就像楼上所述,有点像开了滤波的效果。我把DS1054Z两种模式的波形,特意与泰克DPO2014B的FilterVu功能进行了对比。发现名称不一样,但效果基本是相同的。
但是,对于测量电力电子设备(有较强干扰)时,两者功能是否也同样,我不敢说。因为当前测试波形其实只是探头过补偿(或者)地线环路过大产生的一种有“缺陷”的测试波

至于其他同时拥有可调低通滤波和高分辨率模式的示波器,我手头没有,希望大家能提供对比的照片

网友A:
补充:
高分辨率模式是一种超取样技术,对采样波形的邻近点进行平均,可减小输入信号上的随机噪声,并在屏幕上产生更加平滑的波形。

另外,“高分辨率”模式和以往的“平均”模式使用的平均方式不一样,平均模式为“多次采样平均”,高分辨率为“单次采样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
高分辨率模式是一种超取样技术,对采样波形的邻近点进行平均,可减小输入信号上的随机噪声,并在屏 ...

您的意思是,平均采样模式,只能针对重复波形信号处理?

网友:
油罐上eevblog DAVE有一个视频专门就讲了高分辨率模式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平均采样模式,只能针对重复波形信号处理?

平均模式是对波形整体的反复处理,取平均次数是可以设置的,不管是否重复周期波形都可以做平均处理,但多次平均对于非周期波形可能会变形或特征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模式是对波形整体的反复处理,取平均次数是可以设置的,不管是否重复周期波形都可以做平均处理,但多 ...

后台如何处理的我不清楚,但您看我发的图片,从显示上,都能看出来,高分辨率模式下,并不是采集到的数据,都要显示出来的。在大时基下,所有灰度较低的区域,都被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