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次在手机上弄坏的卡变成了只读。有办法恢复吗?

楼主(2019-04-29):
平时使用没有问题就是用来存放拍摄后的图片和视频。后来把手机存储设置为默认是外置TF卡。然后没过两天就坏了。文件可以在电脑上读出来,但不能修改东西。无法重新格式化。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也不行。

网友A:
没法恢复了,tf卡只有有限的写均衡,可能写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恢复了,tf卡只有有限的写均衡,可能写坏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SSD的技术加进去TF里。

网友B:
把数据拷出来,找闪迪保修,会换个新的回来,旧的没办法修。
如果里面数据不能公开,那就再买个新的吧。
我之前的记录仪用坏了5张卡,全是不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数据拷出来,找闪迪保修,会换个新的回来,旧的没办法修。
如果里面数据不能公开,那就再买个新的吧。
我 ...

好像是保修5年。我都忘记了可以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数据拷出来,找闪迪保修,会换个新的回来,旧的没办法修。
如果里面数据不能公开,那就再买个新的吧。
我 ...

我买过2张都不记得是哪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过2张都不记得是哪张。

保修10年,只要型号容量对,用哪个申请售后都行,JD保修要原包装,有些站点没原包装也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修10年,只要型号容量对,用哪个申请售后都行,JD保修要原包装,有些站点没原包装也收。 ...

上次检测出现很多坏区,我截取了好的一部分出来重新分区。原来64G现在只当23G使用。不知道这能不能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检测出现很多坏区,我截取了好的一部分出来重新分区。原来64G现在只当23G使用。不知道这能不能保修。 ...

只要外观没物理损坏就保修,他们不会去检查你干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数据拷出来,找闪迪保修,会换个新的回来,旧的没办法修。
如果里面数据不能公开,那就再买个新的吧。
我 ...

换回来了,邮费双免。是A1的卡。跟我之前买的A2卡写速度慢了一半。闪迪的卡感觉容易坏,下次试试三星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