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锂亚电池并联怎么保障不内耗

楼主(2019-04-29):
RT,锂亚电池无法保障一个批次中的电池一致性,怎么降低个别性能差的电池在使用中问题。

网友A:
找厂家直接匹配好

楼主:
目前想的是用多个PMOS,一个电池一个,共地,输出接到一起,性能好的承担主要输出,性能差的少承担,甚至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厂家直接匹配好

匹配要一个个测内阻,估计很费事,大量制作估计不太好弄。尽量保障性能差地不影响性能正常的就行,别拖后退就好。

网友B:
并联电池有内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匹配要一个个测内阻,估计很费事,大量制作估计不太好弄。尽量保障性能差地不影响性能正常的就行,别拖后 ...

不都是让厂家分选好的吗?电池厂都有分选机,根据内阻和电压自动分选的,速度快得很。费不费事不是你考虑的,你只管向厂家体要求就行。

网友C:
电池参数不一致最主要的还是影响串联,而不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电池有内耗?

已经实测出来了,缺失很严重,只有并联才出现,只有个别。基本上所有类型的电池都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参数不一致最主要的还是影响串联,而不是并联。

实测遇到过一段时间就很快没电了。负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都是让厂家分选好的吗?电池厂都有分选机,根据内阻和电压自动分选的,速度快得很。费不费事不是你考虑 ...

顶一个。确实如此。组包厂有分选机,自动分选匹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匹配要一个个测内阻,估计很费事,大量制作估计不太好弄。尽量保障性能差地不影响性能正常的就行,别拖后 ...

并联一般没搞均衡 , 电池内阻,容量,在生产的时候都会用自动的检测仪分组,分组合格的电池才会组装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一般没搞均衡 , 电池内阻,容量,在生产的时候都会用自动的检测仪分组,分组合格的电池才会组装在一 ...

还是有漏网之鱼,年初就开始实测,找了小牌的软包电池,发现性能蛮好的,锂亚电池总的性能只有1/3软包,这也太扯了。软包的电量基本放完,跟标称一致;但是锂亚电池的时间放电效率只有0.2-0.4不等,用的是某牌子的锂亚电池两节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漏网之鱼,年初就开始实测,找了小牌的软包电池,发现性能蛮好的,锂亚电池总的性能只有1/3软包, ...

当然有了哦,所以要找大的厂家撒,

网友:
锂亚电池,国内找亿纬错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漏网之鱼,年初就开始实测,找了小牌的软包电池,发现性能蛮好的,锂亚电池总的性能只有1/3软包, ...

你的放电电流多大?是动力型还是容量型的锂氩电池?一般容量型的居多,放电电流和容量的关系看手持中的介绍,之前在电表行业用的14250容量型电池厂家的额定容量一般在1mA甚至0.5mA下得到。要是10mA以上容量大大减少,一般70%,更多放电电流下降更厉害

网友E:
锂亚电池会有休眠效应,需要长时间休眠后大电流放电的,你要用锂亚电池+超级复合电容(某宝搜HPC1550),保证电池系统休眠后放电能力。很多电池厂现在都有这种电池+电容组成品出售。
多个电池并联均衡的活直接扔给厂家干,匹配好包装完发货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亚电池会有休眠效应,需要长时间休眠后大电流放电的,你要用锂亚电池+超级复合电容(某宝搜HPC1550),保 ...

拿两节电压有差别得同规格电池,负极连一起,正极通过万用表电流档连一起,电流表有mA级别得电流流过。

网友(2023-11-07):
引用 楼主:
拿两节电压有差别得同规格电池,负极连一起,正极通过万用表电流档连一起,电流表有mA级别得电流流过。 ...

正极经过一个二极管再接到一起就可以吧

网友:
听说这种电池充电会b00m,直接串并联就没法避免被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