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过医疗EMC的DCDC板子一观,最好是MPS的DC-DC

楼主(2019-04-29):
去测试了好几次,没一次能过的,捕捉辐射点大部分都在DC-DC。求一块能过医疗的DCDC电源看看,彻底没辙了

网友A:
换一个电感怎么样?有带屏蔽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电感怎么样?有带屏蔽的电感

屏蔽和一体的都试过了

网友B:
过RE?A类 B类一般不是电源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RE?A类 B类一般不是电源问题哦

用机子查过辐射源。是主要是DCDC

网友C:
医疗的也分一类二类,要求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疗的也分一类二类,要求也不一样。

不管哪一级,能过就行,主要是看看怎么走线

网友D:
现在的DCDC一般有自举电容,在自举电容在串联1个360R的电阻(可以自己用示波器观察开关波形,电阻串的越大,开关波形越平缓,对外辐射越小,根据效率和发热取一个折中值就可以了)。之前我们有产品辐射超标就这样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管哪一级,能过就行,主要是看看怎么走线

别人那里都是随便走走线就过的,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DCDC一般有自举电容,在自举电容在串联1个360R的电阻(可以自己用示波器观察开关波形,电阻串的越大 ...

DCDC输入不需要加共模电感,输出需不需要加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那里都是随便走走线就过的,真的。

刺激我,我认认真真的按手册走,各种超标

网友E:
楼主可以把DCDC部分的布线截图出来,可能是布线不理想?

网友F:
应概是输入或者输出串电感,正端串大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把DCDC部分的布线截图出来,可能是布线不理想?

   24V输入,5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概是输入或者输出串电感,正端串大电感试试

  看金升阳的 EMC输入端这个样子

网友G:
电感下面要净空,不要有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感下面要净空,不要有地。

你看下HT7463A和MP2456

网友E:
电感下面不要走线,过孔也去掉。环路面积偏大,主要是指VIN_-DCDC的SW端-电感-二极管-输出电容-地这个环路。
输入没有问题,反馈也没问题,主要是电感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下面不要走线,过孔也去掉。环路面积偏大,主要是指VIN_-DCDC的SW端-电感-二极管-输出电容-地这个环路 ...

我这个电路是MP2456和HT7463的,7463电感下面没地线,反面才有。MP2456电感下面有地。

网友H:
买个成品的DCDC 装上去怎么样

网友I:
花钱让检测所认可的整改公司来帮你“整改”。一般2-3K块钱吧。比你自己花时间研究值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成品的DCDC 装上去怎么样

主要是涨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花钱让检测所认可的整改公司来帮你“整改”。一般2-3K块钱吧。比你自己花时间研究值钱多了。 ...

时间卖给公司了

网友J:
电感下面走线,你还敢说认认真真参照手册走线?

MPS大多产品都有DEMO板的资料,一般都可以下载的,找几个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DCDC输入不需要加共模电感,输出需不需要加滤波电感?

输入没共模电感,输出也没有再加一级LC滤波。让开关波形边缘变得没那么多陡峭,对外辐射就会相应减少。不过这个牺牲效率,不是厂家正规的方法

网友:
做成四层板试试。

网友:
1,减小大电流环路面积,2降低mos管开关速度3sw节点加rc吸收

网友:
还忘了输入输出加共模电感,输出可以套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感下面走线,你还敢说认认真真参照手册走线?

MPS大多产品都有DEMO板的资料,一般都可以下载的,找几个 ...

唉……其实MPS自家的DEMO板对EMI没有任何优化……

网友K:
楼主这板子看着似乎和MP2456手册上那个差不多,其实细节上区别很大。
另外问一个问题,楼主为啥要用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板子看着似乎和MP2456手册上那个差不多,其实细节上区别很大。
另外问一个问题,楼主为啥要用电解电 ...

你说的是输入电容还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感下面走线,你还敢说认认真真参照手册走线?

MPS大多产品都有DEMO板的资料,一般都可以下载的,找几个 ...

    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没共模电感,输出也没有再加一级LC滤波。让开关波形边缘变得没那么多陡峭,对外辐射就会相应减少。不 ...

我昨天加了个100R的,好像波形挺好的

网友L:
我做过一个,只过了CLASS B。    MP1584, 部分电路板还缠了铜箔,可能没啥可取经验。   第一次测EMC时更是离谱,超标也很多。

大概有几点抛砖引玉。   1、选新款或者DATASHEET里提到过RE性能的,比如MP24943,官方给出的RE很漂亮。2、SW等频繁变化的地方满足电流前提下,尽可能粗而短。3、DCDC芯片底部GND良好接地。4、FB容易受到干扰。
有个感觉,但不知对不对: 线粗而短,器件尽可能靠近,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之前试过好几次电感下面走线,尤其是FB的线过了电感下面,基本不能正常工作,

我向搂住道歉,但是这个电感下面确实不能走线。

楼主:
MP24943这个查了没参考布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之前试过好几次电感下面走线,尤其是FB的线过了电感下面,基本不能正常工作,

我也不知道什么鬼状况,MPS有好几个都是电感下走地线,再比如mp1470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做过一个,只过了CLASS B。    MP1584, 部分电路板还缠了铜箔,可能没啥可取经验。   第一次测EMC时更是 ...

基本没什么问题, 满足回路最小,不要绕圈,双面板一面铺地一面走功率线,基本没什么问题,不是线越宽越好,有时候走的不对反而环路会增大

网友M:
最近也用mp1584做CISPPR22,做了6层板,100uf的输入电容,二极管旁边加了RC,用了一体成型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也用mp1584做CISPPR22,做了6层板,100uf的输入电容,二极管旁边加了RC,用了一体成型的电感。 ...

6层,好奢侈

网友:
输出电容放右边会好一点,反馈线也端,输出电容接地点可以和IC的GND靠近。

网友N:
哪有那么复杂啊,几次EMC都是一次通过的,我看了楼主的电源部分认为没有问题,有问题应该是其他方面的。

另外觉得奇怪,整篇没看到楼主说EMC到底是哪个部分不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整改办法,楼主最好贴出来不能通过部分的测试图,这样才能方便网友们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哪有那么复杂啊,几次EMC都是一次通过的,我看了楼主的电源部分认为没有问题,有问题应该是其他方面的。

    都不好意思上传

网友N:
我不认为是电源问题,频率那么高,好像和上次贴的图差不多,查查有没有可能是CPU引脚直接拉出来做成的射频能量的泄漏。

楼主:
  修改了下把一些过孔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不认为是电源问题,频率那么高,好像和上次贴的图差不多,查查有没有可能是CPU引脚直接拉出来做成的射 ...

就是蛋疼,好像每次都差不多,用圈圈去套,基本都是一条直线,除了DC-DC

网友N:
假如你设备就是上面图贴的一块板子的话,给你几个建议,试试不包通过。

1、使用电池供电,确认干扰源是不是电源问题,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
2、线路所用的长线,特别是那么长的LED驱动,另外是不是还有拉到外面的线,使用RC滤波后输入输出,可以试试R=20,C=1000P参数。
3、所有空白的地方,若没有耐压要求,全部铺实铜。
4、外拉出的引线,若信号频率较高,尝试屏蔽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假如你设备就是上面图贴的一块板子的话,给你几个建议,试试不包通过。

1、使用电池供电,确认干扰源是不 ...

好。下次我带个锂电池过去。LED驱动,我现在是50ms刷新一次 ,是所有的段和com都加RC吗

网友O:
普源的频谱仪好用吗?

网友:
DC-DC的一般辐射的包络面积比较大,这种面积不大但是很高的辐射大概率不是DC-DC的,其他的数字信号特别有连接线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普源的频谱仪好用吗?

这个是emc测试公司的仪器,没怎么用过

网友:
超标的频率跟某个频率应该是倍频关系,找找看是不是某个功能有这个频率吧。是DC-DC的问题的概率不大,一般DCDC到不了100M那么高的频率。

网友:
800K Hz的信号,可能会导致50M-300M的辐射问题,楼主可以 按这个思路找找

网友:
看频率价格不像是DCDC的,DCDC出来的干扰不是这样的。看各个频率点的频率,反推干扰源,倒是有点像你的触摸按键芯片出来的干扰

网友:
也是按照MPS的手册,电感下面走GND,看来得该改掉了

网友:
用mps还想轻松过emc?mps的emi本身就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输入电容还是输出

输入和输出

网友:
你这个峰峰之间间隔10+MHz,不像开关电源的

网友:
解决了么,我感觉MPS好无辜啊!

网友:
你要参看demo板 而不是 datasheet中的布线规则, 你的环路 和电感下面处理都不算完美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cn/ev2456-j-00a.html

网友P: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不懂14楼的PCB???
  这种C1 这个点是接蓝的GND   还是红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P: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不懂14楼的PCB???
  这种C1 这个点是接蓝的GND   还是红的电源。。。。

看丝印颜色

网友:
ge监护仪的TFT背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前段时间有块控制板跟你这个类似吧,拿去做注入电流测试没通过(其它还没测试),怀疑是DCDC的问题,准备换成LDO了。你PCB上面排线那里加个RC电路,按键下面可以做网格状铺地。我看你铺铜应该是手工一块块的弄上去的,你可以单独添加一个
GND网络,然后再铺铜就方便多了。顺便问下你这个用的是什么IC?

网友:
有可能是线端出来的,在所有输入输出线束端加磁珠试试看;只能说试试看

网友:
我的做法是电感下的空间,用电感自身的焊盘挡住。把电源芯片的输出脚一侧焊盘拉长到中间。

从等效模型看,相当于增大了线圈之间的寄生电容,但是可以这个副作用一般可以忽略。好处是电磁对空间的辐射减小

楼主:
还没去检测。等客户组装好整机一起测试

网友Q:
C3左侧的过孔就完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C3左侧的过孔就完败了!

为毛?求解

楼主(2019-06-12):
小的板子比较凄惨,接电池都超这么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是emc测试公司的仪器,没怎么用过

也有供应商推荐:频谱仪+近场探头。当成预测试。    挺想试试效果。

网友R:
电感下面的走线必须改掉 理论上 DCDC 只会对传导产生影响 到辐射段都已经干扰削弱很多了,你这电感下面的走线直接 当天线了

网友:
还有你的板子 过孔打的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有供应商推荐:频谱仪+近场探头。当成预测试。    挺想试试效果。

稍微有点用吧,我在测试哪里套圈圈,就是显示DC-DC问题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感下面的走线必须改掉 理论上 DCDC 只会对传导产生影响 到辐射段都已经干扰削弱很多了,你这电感下面的走 ...

切开试过,结果没看出有半毛钱不同。。。

网友:
整板正面全铺地,尽量少走线。

网友:
看着dcdc部分布线没问题,极大可能在dcdc后端部分环路过大

网友S: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最近也被MPS的dcdc虐,用的MP2315,12V转5V,测试89M和132M频点超,89M频点确定是开关电源的噪声,132M分析是mps的dcdc噪声始终无法消除。试验了把DCDC跳过,直接5v电池输入就不超了,板子带了一个3米长的USB3.0线,PCB板,USB线接地都很好,PCB板有金属壳屏蔽,估计是DCDC干扰被USB线引出来了。明天再去检测所把板子的电源改用另一块板的5v再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最近也被MPS的dcdc虐,用的MP2315,12V转5V,测试89M和132M频点超,89M频点确定是开关电 ...

还没搞定,在重新布线,再测试

网友:
模拟还是不要铺地了

楼主(2019-08-20):
上个星期去测试,24V输入加了个磁环,过了55032.
突然又来个GB 4824,崩溃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上个星期去测试,24V输入加了个磁环,过了55032.
突然又来个GB 4824,崩溃

你这个是在10m的暗室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是在10m的暗室做的吗?

不是暗室的

网友M:
看40和47的限值,应该是10m的测试距离。55032要求可以3m,5m,10m都可以
我要做55022要求10m的测试距离,10m的暗室排不上啊!

网友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55032 and 4842?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40和47的限值,应该是10m的测试距离。55032要求可以3m,5m,10m都可以
我要做55022要求10m的测试距离,10 ...

是好难排,我们是免费测试的。我测那个应该是3m的,不是暗室

楼主:
引用 网友T: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55032 and 4842?

    这个是4824的 标准不同

网友:
关于辐射测试中Antenna与EUT的测试距离换算,不同地区的标准或者不同产品经常会遇到关于天线与产品的测试距离30m、10m、3m,但是相关的标准中给出的往往是不同的测试距离限值,或者没有相应的30m法电波暗室、10米法电波暗室!那么我们就需要将限值转换了。

例如,按EN55022中测试的辐射限制规定,标准中给出的测量距离是10m,相应限值也是10米限值如下:
测量距离10m
频率:30MHz~230MHz  准峰值:30dB(uV/m)
频率:230MHz~1000MHz 准峰值:37dB(uV/m)

但是,10米暗室造价贵,测试价格相应也比3米法暗室贵多了。当然,平时的一些辐射测试大多都是在3米法电波暗室中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将10米暗室限值转换为3米限值。

测量距离3m
频率:30MHz~230MHz  准峰值:40dB(uV/m)
频率:230MHz~1000MHz 准峰值:47dB(uV/m)

标准中EN55022:2010是这样描述测试距离的转换:
10.3.1 Antenna-to-EUT distance
Measurements of the radiated field shall be made with the antenna located at the horizontal distance from the boundary of the EUT as specified in Clause 6. The boundary of the EUT is defined by an imaginary straight-line periphery describing a simple geometric configuration encompassing the EUT. All ITE intersystem cables and connecting ITE shall be included within
this boundary (see also Figure 2).

NOTE If the field-strength measurement at 10 m cannot be made because of high ambient noise levels, or for other reasons, measurement of class B EUTs may be made at a closer distance, for example 3 m. An inverse proportionality factor of 20 dB per decade should be used to normalize the measured data to the specified distance for determining compliance. Care should be taken in the measurement of large EUTs at 3 m at frequencies near 30 MHz, due to near field effects.

因场强与距离成反比,即10M实验室的20dB/10倍距离的反比因子将测试数据归一化到规定的测量距离上。即:
20log(10/3)+30/37(10M Limit)= 3M实验室的测试限值:10.45+10M Limit = 40.45dBuv/m~47.45dBuv/m=3m Limit

如果已知A距离暗室限值X,要转换为B距离暗室限值Y时,即可用20log(A/B)+X求出其它任何距离限值。如果,用K值代表20log(A/B)的话。那么就有:

3m limmit=10m limit+10
k=20log(d1/d2)=20log(10/3)=10
3m limit=10m limit +k

Limit 2 = Limit 1 + 20log(d1/d2)
任意距离限值=已知暗室测试距离限值+K(已知距离限值/任意距离限值)

又如加拿大ICES-005 Issue 2 February 2007 Radio Frequency Lighting Devices (RFLDs)标准中规定辐射为30m辐射场限值,那么依据上述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下表Class  B RFLD在3m场的限值分别对应应该是:40dBuV/m、43.5dBuV/m、46dBuV/m。

Radiated Emissions Limits
     Frequency Range (MHz)          Field Strength Limits at 30 m (Quasi-Peak)
Class  A RFLD        Class  B RFLD
μV/m        dBμV/m        μV/m        dBμV/m
30-88        30        30        10        20
88-216        50        34        15        23.5
216-1000        70        37        20        26

网友M:
在EMC辐射测试(RE)中,经常会遇到3M法(3米法)、5M法(5米法)、10M法(10米法)等不同规格条件下的EMC测试数据。上面提到的所谓几米法其实是指EMC暗室中天线中点与被测物(EUT)之间的测试距离。由于各个实验室条件不同,因此其在不同EMC暗室条件下的数据和限值需要进行换算后才可进行比较。

  如根据EN55032中测试的RE辐射限制规定,标准中给出的测量距离是10m,相应限值也是10米限值如下:

  测量距离10m

  频率:30MHz~230MHz准峰值:40dB(uV/m)

  频率:230MHz~1000MHz准峰值:47dB(uV/m)

  但10米法暗室造价昂贵,且不如3米暗室灵活,因此10米法EMC的相应测试性价比远远低于3米法暗。从全球来看,大多数第三方实验室其的EMC主体测试其实绝大多数是在3米法电波暗室中进行的。要比较3M和10M间的RE测试数据,那么我们就应该将10米法暗室限值转换为3米法暗室限值。

  测量距离3m

  频率:30MHz~230MHz准峰值:50dB(uV/m)

  频率:230MHz~1000MHz准峰值:57dB(uV/m)

  我们知道场强与距离成反比,即10M实验室的20dB/10倍距离的反比因子将测试数据归一化到规定的测量距离上。即:20log(10/3)+10M limit=3M实验室的测试限值,即10.46+10M Limit = 3m Limit。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四舍五入的认为3M数据和10M数据差10db。

  推算了一下10M法和3M法测试数据或限制的换算问题。进一步,如果我们已知A距离暗室限值X,要转换为B距离暗室限值Y时,即Y=20log(A/B)+X。如果,用K值代表20log(A/B)的话。那么就有:任意距离限值=已知暗室测试距离限值+K(已知距离限值/任意距离限值)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同样可以方便的将不同暗室下测得的数据进行转换比较,另外也可以将标准中常见的10M法或3M法的限值转变成如5M法或30M法的对应限值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EMC辐射测试(RE)中,经常会遇到3M法(3米法)、5M法(5米法)、10M法(10米法)等不同规格条件下的EMC ...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4824的 标准不同

GB4824跟EN55011差不多,我看RE的限值跟CISPR22是一样的。

网友:
立创看到这块板的过孔,心痛钻头阿

网友:
IVD产品,我用的国产DC-DC,XL1509吧,开始担心,后来发现辐射发射余量还不小.24Vin 15Vout,24Vin 5Vout,还有一路NJM2374搭的24Vin -15Vout负压转化.输出有LC滤波器.
辐射发射,不知道你有没有线缆之类,线缆滤波也有作用.

网友:
差不多4个月过去了,还没解决吗?一般底部很大一块凸起的坡是电源,但顶部 分散的尖峰不是电源。
辐射时它们两者会叠加高度,所以解决其中一种也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