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51822 250Kbps 不加功放 4db输出 通讯距离有多少?

楼主(2019-04-29):
nrf51822  2.4G频率   250Kbps  不加功放 4db输出 通讯距离有多少?  【注意,不是蓝牙模式,是nordic的透传模式】

我需要知道 完全空旷地方  两个PCB天线(ti推荐的小天线)的可靠通讯距离,和大楼内穿墙的距离。 大致距离即可。 要求我连发3包数据 至少收到1包即可。

现在发现在室外距离约20m   室内只能10m都不到。 但是有的公司号称能300m,室内100m。是有啥特殊技巧吗?

网友A:
20m  应该是频偏了吧 ,扫频一下,50-100 应该是正常距离,不加PA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  应该是频偏了吧 ,扫频一下,50-100 应该是正常距离,不加PA情况下

没有频偏 发射2400M,频谱仪测过。

网友:
匹配有问题吧

楼主:
确实发现问题了。原来要求采用村田的射频电感因为贪便宜用的是TDK的射频电感。结果测试下来总共衰减了9dbm。 查了一下两种电感都是射频专用的电感,就村田的Q值比较高而已。 真不清楚差别在哪里。
晕死了,1000套都要换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发现问题了。原来要求采用村田的射频电感因为贪便宜用的是TDK的射频电感。结果测试下来总共衰减了9db ...

有差别这么大。。。我们调时候淘宝上或者华强北买的,没特别讲牌子。确实是村田的要好,不过不会差别这么大

网友:
买到山寨货了,而且可能还是贴错电感值的

网友:
没测试好就批量

网友:
换完了你也到不了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差别这么大。。。我们调时候淘宝上或者华强北买的,没特别讲牌子。确实是村田的要好,不过不会差别这么 ...

立创买的MLG1005s系列  看说明可以用在蓝牙,wifi上的呀。

mcu实际用的是nrf51802(和nrf51822基本一样的)  发现推荐用的5.6nH的电感 用TDK的MLG1005S 和用村田LQP 的差别就有3dbm (天线端实测)
用频谱仪实测将三个TDK的电感换成村田的LQP的可以增加6dbm以上。 我准备再买点村田的LQW系列的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