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us计数器,可测试代码运行时长

楼主(2019-04-29):
        从 KEIL MDK 的 Event Recorder 摘出SysTick配置,改成微秒计数器与微秒延时,可以用在M0/M0+/M3/M4等内核MCU上。
应用场景,测试某段代码的运行时长,精确微秒延时。 代码如下,献丑了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init)(void);
  void     (*set)(uint8_t id);        // 设置当前值
  uint32_t (*get)(uint8_t id);        // 获取与上次的差值
  void            (*Delay)(uint32_t nus);
}
US_DIFF_TypeDef;

/* SysTick period in cycles */
#ifndef SYSTICK_PERIOD
#define SYSTICK_PERIOD  0x01000000U
#endif

/* SysTick variables */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SysTickCount;
static volatile uint8_t  SysTickUpdated;

/* SysTick IRQ handler */
void SysTick_Handler (void) {
  SysTickCount  += SYSTICK_PERIOD;
  SysTickUpdated = 1U;
}

/* Setup SysTick */
uint32_t SysTickSetup (void) {
  SysTickCount  = 0U;
  SysTick->LOAD = SYSTICK_PERIOD - 1U;
  SysTick->VAL  = 0U;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return 1U;
}

/* Get SysTick count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GetCount (void) {
  uint32_t val;

  do {
    SysTickUpdated = 0U;
    val  = SysTickCount;
    val += (SYSTICK_PERIOD - 1U) - SysTick->VAL;
  } while (SysTickUpdated != 0U);

  return (val);
}

#define TIMER_NUM_MAX  10             // 计数器最多可支持9个, 最后一个做延时用
static uint32_t us_count[TIMER_NUM_MAX];

/// 设置计数值初值
void set_current_count(uint8_t id)
{
//        my_assert_param(id < TIMER_NUM_MAX);
    us_count[id]        = SysTickGetCount();
}

// 获取与上一次的差值 返回的是时钟周期数,,转换成微秒需要除以(SystemCoreClock/1000000)
uint32_t get_us_difference(uint8_t id)
{
        volatile uint32_t now_tim ;
//        my_assert_param(id < TIMER_NUM_MAX);
        now_tim = SysTickGetCount();
        now_tim -= us_count[id];

        return now_tim;
}

// 微秒延时
static void usDelay(uint32_t nus)
{
        nus *= (SystemCoreClock/1000000);
        set_current_count(TIMER_NUM_MAX-1);
        volatile uint32_t now_tim ;
        do
        {
                now_tim = get_us_difference(TIMER_NUM_MAX-1);
        }while(now_tim < nus);
}

US_DIFF_TypeDef usDiff =
{
        SysTickSetup,
        set_current_count,
        get_us_difference,
        usDelay
};

应该方法:

uint32_t us_code_tim; // 代码运行时钟周期数,转换成微秒需要除以(SystemCoreClock/1000000)

int32_t main(void)
{
        /* 其它外设初始化   */
        usDiff.init();
        for(;;)
        {
                usDiff.set(0);

                /* 要测试的代码 */

                us_code_tim = usDiff.get(0);

                usDiff.Delay(200); // 延时200us
        }
}

uint32_t us_tim3; // TIM3中断间隔时钟周期数,,转换成微秒需要除以(SystemCoreClock/100000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其它代码 */
        us_tim3 = usDiff.get(1); // 第一次不准
        usDiff.set(1);
}

网友:
还是使用io引脚测量时间,简单可靠。我的信念:尽量避免一切导致复杂的东西,除了jscope  rtt。

网友:
我也新欢直接示波器看专门拉出来的引脚,这样避免很多问题,比如系统时钟设置不对,软件编写错误,框架设计错误等等

网友A:
这是弄了一个1us的定时器吗?还要进中断,这也太频繁了吧。不如搞个定时器1us计数。然后用查询模式,在一个需要测量的函数或者代码段,的前后都读一下。基本就知道时间了。测量10us级别的也够了。

网友B:
来来来,同款功能的另一种实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5490-1-1.html

网友:
直接开一个timer,32位最好。运行之前读一下,运行之后读一下。差值就是时间。

网友:
TO 楼上: 在没有示波器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干的, 测量某个算法执行的时间; 有示波器,输出到IO上,直接用示波器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弄了一个1us的定时器吗?还要进中断,这也太频繁了吧。不如搞个定时器1us计数。然后用查询模式,在一个 ...

16,777,216个时钟周期进一次中断,不算频繁吧,72MHz也要200多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同款功能的另一种实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5490-1-1.html ...

对,在M3/M4用的就是这个,华大的M0+不知道如何配置。

网友:
我都是用逻辑分析仪,找个信号引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