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质量好的2.8寸320*240的供应商

楼主(2019-04-29):
如题,现在在用的2.8寸,换过好几个厂家,都是质量不稳定,动不动来个白屏。跪求兄弟们有好的供应商(必须知名大厂出品),请推荐一下联系方式,微信顶格红包xN,谢谢!

网友A:
华显光电(HK:334)隶属于TCL集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显光电(HK:334)隶属于TCL集团

有对应联系人吗?

网友:
打官网电话过去转销售就行啊,会根据你的所属地及用量给你分配销售或者代理联系方式。

网友B:
>动不动来个白屏。
Do you know wh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不动来个白屏。
Do you know why?

液晶屏质量缺陷,质量不稳定,有批一个不坏,有批大于10000ppm 。

网友C:
有时候是驱动方式的毛病。以前用7735的时候,默认不接RST,实验板正常结果一走量各种白屏花屏。后来强行添加了RST才好使。可能大厂子的屏幕在这种意外情况下更皮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是驱动方式的毛病。以前用7735的时候,默认不接RST,实验板正常结果一走量各种白屏花屏。后来强行添 ...

我也觉得楼主的程序或者硬件的处理可能有问题....

网友E:
不会吧。什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是驱动方式的毛病。以前用7735的时候,默认不接RST,实验板正常结果一走量各种白屏花屏。后来强行添 ...

就算驱动方式问题,也就重新上电就能显示,但现在问题是,白屏后,就永远坏了。RST是有接的,并且没隔10秒重新初始化寄存器一遍的说。现在主要是质量不稳定,有批很少坏(2000pcs一拿),有批坏的多,大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什么驱动?

ILI9341V,白屏的,寄存器还能读写,就是白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楼主的程序或者硬件的处理可能有问题....

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算驱动方式问题,也就重新上电就能显示,但现在问题是,白屏后,就永远坏了。RST是有接的,并且没隔10 ...

这就尴尬了。。。除了屏幕本身的问题,这些也可能是原因:

焊接是否牢固/可靠
操作是否注意静电
电气特性是否符合(我就遇着过3v3液晶非要接5v逻辑的)

基本上这些原因都要追溯到板子的设计/工艺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尴尬了。。。除了屏幕本身的问题,这些也可能是原因:

焊接是否牢固/可靠

1.返修是再拖锡,也是不行。
2.触摸屏有ESD防护,打不到液晶上。
3.供电和IO完全符合标准。

网友:
焊接的还是插接的,背光是串联还是并联的,这两点有些厂家操作不好,测试会容易白屏,而且还可能测试时是好的。

网友F:
我用的晶联讯,感觉还不错!开发过程中,他们自己生了一次级,搞得我改了一次板子,我虽然怀着恐惧,但是还是用

网友:
白屏有可能是屏线上的电容失效了,那个是驱动的升压和负压电荷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晶联讯,感觉还不错!开发过程中,他们自己生了一次级,搞得我改了一次板子,我虽然怀着恐惧,但是还 ...

我也用晶联讯的,发现和楼主一样,小概率的白屏花屏,同求可靠的厂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晶联讯,感觉还不错!开发过程中,他们自己生了一次级,搞得我改了一次板子,我虽然怀着恐惧,但是还 ...

用过他家的12864屏幕百来块,至少5,6块用一阵就缺线,工艺不是很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过他家的12864屏幕百来块,至少5,6块用一阵就缺线,工艺不是很可靠。

你们有好的厂家也可以推荐一下,我说实话,就怕他突然升级,那就玩笑开大了,我是做成套设备的,会搞得我不能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晶联讯的,发现和楼主一样,小概率的白屏花屏,同求可靠的厂家。 ...

现在做这种屏的都只剩一些小厂,质量太垃圾。曾经有段时间买了一批中兴的库存货,质量真好,几乎没有坏的,不过卖完就没了,一直再也找不到。液晶这趟水深,假厂家真卖货的太多,网上能搜到的,大多是贸易,当然您问他他多数说是自己生产。有次我要求去供应商处看厂,确实是带到厂里,不过厂不是供应商的,而是供应商的供应商的,还临时挂了个LOGO上去,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做这种屏的都只剩一些小厂,质量太垃圾。曾经有段时间买了一批中兴的库存货,质量真好, ...

是的,很头痛,以后产品设计不能用这种小屏,质量得不到保证,也许4.3的480*272也比他靠谱些,毕竟有大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很头痛,以后产品设计不能用这种小屏,质量得不到保证,也许4.3的480*272也比他靠谱些,毕竟有大厂 ...

4.3大厂还有做,但10K一拿的量,价格还是太贵,而且良率也只敢保证5000ppm,小厂的太垃圾可是便宜的死,中厂的价格不便宜但质量也不是很稳定,时好时坏

网友:
量小非君子,,,,没量谈个J8呵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4.3大厂还有做,但10K一拿的量,价格还是太贵,而且良率也只敢保证5000ppm,小厂的太垃圾可是便宜的死, ...

你的产品销量好大啊,业绩真好。

网友:
楼主把白屏的换到好板子上呢?我家批量用的2.8寸的彩屏,白屏情况大多数是焊接短路造成的,只有极个别是白屏坏了

网友J:
我朋友就有做TFT加工工厂的,工业品质,出口的。只是量少不好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朋友就有做TFT加工工厂的,工业品质,出口的。只是量少不好谈。

兄弟帮忙问一下需要多大的量才肯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产品销量好大啊,业绩真好。

拿一次用一年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帮忙问一下需要多大的量才肯接。

嗯,小CASE,可以咨询的。
方便的话,能否提供下图纸或规格书。这样会更好些。

网友K:
搭车同求3.5寸的RGB 480320 支持横屏的液晶 全视角液晶,也是大厂找不到,小厂的质量不行,返修率较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搭车同求3.5寸的RGB 480320 支持横屏的液晶 全视角液晶,也是大厂找不到,小厂的质量不行,返修率较高 ...

液晶屏没那么容易坏吧,我们的厂家量不多也可以定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液晶屏没那么容易坏吧,我们的厂家量不多也可以定制

坏得比较多的就是液晶,可否有靠谱的供应商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坏得比较多的就是液晶,可否有靠谱的供应商推荐?

私信。。。

网友:
深圳TOPWAY,不知算小厂还是大厂我们用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