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电机的自带霍尔元件信号

楼主(2019-04-29):
正在做三相直流无刷电机的驱动程序,现在在测试电机自带的霍尔元件。
电机参数在下,然后实验时,只是把霍尔元件的电源接了5V,示波器检测AB相的信号,结果如下图。
这个看似是噪声的东西,在转动转子的时候真的会有变动。但是这个幅值不到100mv,好像正弦波一样的结果是正常的么。
理论上讲我不给电机上的只是检测转子位置, 霍尔元件应该是正常工作的吧。有没有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大多数都是开漏输出的,需要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都是开漏输出的,需要上拉

所以我直接用32的IO就行了吧。但是我担心是电压的问题。32只有部分引脚可以接受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直接用32的IO就行了吧。但是我担心是电压的问题。32只有部分引脚可以接受5V ...

你应该去查一下什么叫做开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去查一下什么叫做开漏输出

好的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