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4mm厚的板子允许小弧度弯曲吗?

楼主(2019-04-29):
RT,现在要做一个光源的灯板,

光源板

光源板

如图,两缺口边挨在一起时会形成62度的光源角度,板子会有一些弯曲,不知0.4mm厚的板子能不能承受这种小弧度的弯曲。

应该要用柔性板来做。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
可以弯曲,FR4可以弯到R3的弧度,再小就要断了。

网友:
过孔危险,如果一定要弯曲,个人认为应当加热到PCB的玻璃化温度Tg(基板由固态融化为橡胶态流质的临界温度)以上后再进行弯曲,但没尝试过这种操作。。

网友A:
可以的,大力出奇迹。图里是嘉立创打的0.8mm的板子,可以弯成一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大力出奇迹。图里是嘉立创打的0.8mm的板子,可以弯成一个环

这图,隔着屏幕都怕蹦脸上哈哈

网友B:
板可以弯,板上的LED能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可以弯,板上的LED能弯吗?

一切皆有可能,只是不能保证弯了后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切皆有可能,只是不能保证弯了后还是好的。

最好是弯好之后再过炉,要不还真有不亮的风险。

网友:
空板弯了没问题,元件焊装后可不敢保证,尤其高密度布局

网友D:
要是stm32F10x或stm32F40x系列也带eepro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可以弯,板上的LED能弯吗?

直插的LED倒不担心,反而担心电阻会变成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stm32F10x或stm32F40x系列也带eeprom就好了

这题跑得太偏了吧,赶紧拉回来。

楼主:
可惜0.4mm的打样要300块

网友:
不过孔,非要过就用穿孔两面焊。电流不大,温度不高,可以这样用,高了铜皮有机会裂。

网友:
产品考虑柔性线路板吧

网友:
做同轴光源么?一般不都是用插脚led,正着放,前面配个PMMA的透镜调控角度么,为何要弯板子呢,如果自己玩无所谓,批量的话,增加太多麻烦了

网友:
显微镜上用的光源,有些厂家这样用,但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4楼的板子好厉害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以前都没有想到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