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x6q性能问题,具体详细说明见贴内,谢谢大家。

楼主(2019-04-30):
计划用Imx6q做项目,向大家请教一些问题。
1、工业级i.mx6q7C   主频800M  1G DDR 8G eMM。
2、两路网络摄像机,一路:人脸识别(一比一对比,在im6q上跑算法),一路:车牌识别(摄像机厂家提供SDK包)
3、两路显示屏,一路hdmi(显示2中两路网络摄像机实时图像1080p) 一路vga(显示Linux桌面)
4、用在室外,-40~85度环境中。

请教大家:
1、imx6q这个配置,是否能跑的起以上功能?
2、imx6q有gpu,能否让gpu来跑人脸识别的算法,以减轻cpu的负荷?
3、如果以上能实现的话,大家用的比较好的imx6q核心板推荐下,综合质量、服务、交期、价格,谢谢大家。

网友:
难~~~~~~
除非分辨率和响应时间做让步。
imx6的性能做这些还是差些,光采集显示1080p图像够喝一壶了。

网友A:
这个需求建议直接买英伟达的核心板,Jetson Nano

网友:
我认为 仅仅是“两路网络摄像机,一路:人脸识别(一比一对比,在im6q上跑算法),一路:车牌识别(摄像机厂家提供SDK包)” 这个800M的CPU能流畅的干出来都应经很勉强了。除非深度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求建议直接买英伟达的核心板,Jetson Nano

我原本选的NVIDIA® Tegra™ 3这个,但是这个的工业级核心板太贵了。

https://www.toradex.com/zh-cn/co ... mily/nvidia-tegra-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选的NVIDIA® Tegra™ 3这个,但是这个的工业级核心板太贵了。

https://www.toradex.com/zh-cn/co ...

意思是a9做图像识别基本没戏?

网友B:
基本没戏,不要想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戏,不要想这个了

那还有啥工业级的片子能实现这个功能,麻烦给推荐下,谢谢。

网友C:
以前用OPENCV在imx6上做过项目,本来500W的摄像头,最后换成200W大像素的,图像识别跟踪也做不到,最后只能降低帧数,识别出目标以后只计算目标周围的一定范围数据,因为目标不可能一下移动出来,再叠加到整个图像上,就这抓拍时候也要卡一卡。
imx6做图像处理无论CPU性能还是内存带宽都不够,存储也只是emmc4 连5.1都跑不到。 直接X86省事,也不比arm和英伟达贵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OPENCV在imx6上做过项目,本来500W的摄像头,最后换成200W大像素的,图像识别跟踪也做不到,最后只能 ...

是的,人脸识别算法要调用opencv的接口,你们最后用了啥X86工控机,推荐下,我参考下,我看了研华ARK系列的工控机,好像温度范围不行,谢谢。

网友C:
还是IMX6啊,因为是用在野外的,必须保证-40,上面不是说了吗。

网友D:
人脸识别K210 车牌估计没有K210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脸识别K210 车牌估计没有K210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K210上人脸识别我这里有,K210只能接dvp的摄像头,我现在用的是网络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IMX6啊,因为是用在野外的,必须保证-40,上面不是说了吗。

保证-40度的话,还要做图像处理,性能高的板子,真的是非常贵。。。

网友E:
imx6q 500万太费劲了

网友F:
应该可以,找个NB的软件算法工程师,用上VPU,GPU,不要使用OPENCV。。。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mx6q 500万太费劲了

现在用的网络摄像机是200W像素的,最大1920*1280的图像输出,软件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OPENCV在imx6上做过项目,本来500W的摄像头,最后换成200W大像素的,图像识别跟踪也做不到,最后只能 ...

你试过没不用opencv,用imx6里面的GPU搞识别算法?

网友C:
openCV 在imx6上跑1080p就是个笑话。。。。 自己测试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CV 在imx6上跑1080p就是个笑话。。。。 自己测试下就知道。。。

嗯,只有买一个板子回来试试了,看看多少分辨率能跑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CV 在imx6上跑1080p就是个笑话。。。。 自己测试下就知道。。。

我前面看的这种核心板,https://www.toradex.com/zh-cn/co ... ia-tegra-3#features

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OPENCV在imx6上做过项目,本来500W的摄像头,最后换成200W大像素的,图像识别跟踪也做不到,最后只能 ...

找了好几天,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板子和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找个NB的软件算法工程师,用上VPU,GPU,不要使用OPENCV。。。就差不多了 ...

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