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药品的升温速度,怎么处理

楼主(2019-04-30):
现在一种液体药品,,,需要加热 ,,,
阶段1要求控制液体每分钟升高5度的变化,
这种的怎么处理呢,,,
求坛内各位前辈支招!

网友A:
买个炉子,药倒锅里,开火,火大了关小,火小了开大。不说容量,容器,环境,什么招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炉子,药倒锅里,开火,火大了关小,火小了开大。不说容量,容器,环境,什么招都有。 ...

具体怎么做呢  容量 容器 是固定的

网友B:
额,我是走错路了吗? 这是医疗器械论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是走错路了吗? 这是医疗器械论坛吗?

,,只是寻求一下方法

网友C:
液体要不要流动???  如果是流动状态,买个加热管+温控器就可以,当然, 控制程序自己改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做呢  容量 容器 是固定的

把容器底下架上火,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体要不要流动???  如果是流动状态,买个加热管+温控器就可以,当然, 控制程序自己改写啊 ...

嗯,谢谢
液体不流动的
控制程序什么意思  PID吗?

网友:
水浴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液体不流动的
控制程序什么意思  PID吗?

   看来你啥都不懂,温控器,只负责升高到某点设定值,,,你要做升温时序,还是准备好money,找人给你做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啥都不懂,温控器,只负责升高到某点设定值,,,你要做升温时序,还是准备好money, ...

什么都不懂,至少也得把基本情况说清楚了啊,是安瓿,还是输液瓶,或是工厂里几吨重的大储液罐,方法完全不一样的,我问他容器底下架火行不行,他还不理解他少了什么基础信息,LZ一点脑子都没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懂,至少也得把基本情况说清楚了啊,是安瓿,还是输液瓶,或是工厂里几吨重的大储液罐,方法完全 ...

一水杯水啊

网友A:
玻璃杯,玻璃耐热吗,从多少度加热到多少度,是必须隔着琉璃加热,还是可以把加热器放玻璃杯里面直接加热液体,液体能搅拌吗,传感器能放液体里吗?
热的快放杯子里,接个欧姆龙的温控器,设置好PID,很容易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杯,玻璃耐热吗,从多少度加热到多少度,是必须隔着琉璃加热,还是可以把加热器放玻璃杯里面直接加热 ...

嗯  谢谢指点  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指点  喽

你要说清楚条件,至少说清楚要干什么,不然别人只能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杯,玻璃耐热吗,从多少度加热到多少度,是必须隔着琉璃加热,还是可以把加热器放玻璃杯里面直接加热 ...

温控器 貌似没法实现吧 ,,温控器只是把温度设定到某个固定的点,,温控器在温度温差大和温差小的时候   ,,加热功率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而我这里是控制温度一直直线上升

网友:
有带程序控制功能的温控器

网友D:
如果要精确控制温度上升斜率,可以试试用加热管恒功率加热,功率要更具比热计算好

网友:
楼主这种水平强烈强烈不要做医疗器械,对社会和自己良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精确控制温度上升斜率,可以试试用加热管恒功率加热,功率要更具比热计算好 ...

谢谢坛友

网友:
楼主缺乏表达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