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pi或者iic接口的开关量控制器芯片

楼主(2019-04-30):
spi或者iic 输入,输出mos或者达林顿阵列,控制24个电磁阀

网友A:
单片的好像挺少见的,只能用SPI或者IIC的GPIO扩展再加一片驱动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的好像挺少见的,只能用SPI或者IIC的GPIO扩展再加一片驱动块吧

现在就用这模式,总感觉应该有全集成的

网友:
你要的是   TPIC6B595N.pdf    就是贵

网友: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pcf8575.pdf
Remote16-BIT I2C AND SMBus I/O Expander. 这种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74HC595扩展

网友:
搜lsd就能搜到

网友B:
正在使用TPIC6B595,非常好用,是你想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在使用TPIC6B595,非常好用,是你想要的。

楼主是要接电磁阀的

网友:
TI有,SPI控制若干个达林顿阵列,好像是8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要接电磁阀的

对 这个电流太小

网友:
这个是正解

网友:
英飞凌 和 美信 都有SPI 控制的 开关量芯片。

网友:
3片带锁存串入并出595加扩流

网友D:
MAX14915  8通道高边驱动 1.7A;
英飞凌有专门针对感性负载,如电磁阀的 高低边驱动,我随便一搜索就有,如TLE75008。
主要看你差不差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X14915  8通道高边驱动 1.7A;
英飞凌有专门针对感性负载,如电磁阀的 高低边驱动,我随便一搜索就有,如 ...

赞,谢兄弟 就是需要类似这样的

网友:
推荐看图:

楼主:
电流太小,直接驱动电磁阀有困难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流太小,直接驱动电磁阀有困难

是的,直接驱动电流太小,推荐给你是只要一片芯片就可以有24个或者40个输入输出,再用几片常规的ULN2803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直接驱动电流太小,推荐给你是只要一片芯片就可以有24个或者40个输入输出,再用几片常规的ULN2803 ...

嗯嗯 谢谢,是很不错的

网友F:
用数码管驱动芯片如何,一个位段对应一个开关量输出,这种芯片也可以实现开关量输入,找那种带按键的数码管驱动芯片,spi或iic都有,还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数码管驱动芯片如何,一个位段对应一个开关量输出,这种芯片也可以实现开关量输入,找那种带按键的数码管 ...

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够

这么多路肯定要加三极管或达林顿管扩大驱动能力啊啊。

网友G:
用过zlg7289,驱动数码管和键盘阵列的,不知道能不能扩展一下,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zlg7289,驱动数码管和键盘阵列的,不知道能不能扩展一下,实现你的要求 ...

电流不够

网友:
DRV8804,串行输入,可级联,4路输出,2A驱动能力,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