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电脑两张显卡各4个DP接口,如何分成7个屏.

楼主(2019-04-30):
有个项目一台电脑上装两张显卡(每张显卡带有4个DP接口),我要分成7个屏幕(其中一个主屏,6个分屏),现在接上后发现每张显卡只能接三个屏幕,而且如果把7个屏幕都插上的话都总会有两个屏幕黑屏了,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操作系统?

楼主:
系统是WIN7 64位的,7个屏幕是创维电视机,HDMI接口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系统是WIN7 64位的,7个屏幕是创维电视机,HDMI接口的

显卡是星齐美 4屏显卡6578P 2G显存

网友A:
同学,换 win10 试试,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换 win10 试试,不用谢

什么原理?之前接7个VGA接口的电视机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理?之前接7个VGA接口的电视机是可以用的

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