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频有待一种真无损的开源格式出来

楼主(2019-04-30):
蓝牙无论是5.0还是最新的什么版本,目前可知最高音质的编码是索尼的LDAC编码。理论上近乎无损。可惜有版权限制无法大规模推广,现在蓝牙越来越成熟,速度越来越快应该出一个开源的格式来迭代SBC和ACC。

网上资料参考:
LDAC可传输约3倍于普通Bluetooth*1的数据(在最高990kbps的传输速度下*2),让你在无线情况下欣赏Hi-Res Audio*3音乐时,可以聆听到接近Hi-Res Audio的音质。
在这么高的传输速度下面,传输无损音乐成为了可能。当然,这种近乎私有协议的传输格式,也导致现在只有少量设备兼容。 但毫无疑问,LDAC在传输速率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使得传输的音频品质更高,听感自然是最好的。

网友A:
只要物理层面没有突破, 蓝牙目前的带宽无法支持高清无损, 蓝牙目前现实一点的速度才2Mb/s。如果只是cd质量的无损却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开源无损,flac摆着呢,运算能力强用高压缩比,传输速率能满足马上可用。

网友:
除了音质,还有latency,还有耗电。等待新压缩算法吧。Apple推了很久的AAC都无法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B:
谁有可以用蓝牙耳机进行录音的apk,发一个上来看看吧。我怎么找都是通过手机自己的mic录音。

微信也是,不搞个按着某个耳机键留言的,一定要对着手机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有可以用蓝牙耳机进行录音的apk,发一个上来看看吧。我怎么找都是通过手机自己的mic录音。

微信也是,不 ...

我现在的手机支持蓝牙录音,微信对讲和语音聊天也行。主要看手机吧

网友:
咋一看标题,还以为楼主要介绍一款开源音频解码算法呢
索尼的LDAC要以公司名义做播放器产品才能申请授权

网友:
好听的老歌格式已经确定,基本上只会做一下转码,新的格式再好,转码也会导致更多损失。
至于现在的新歌,唉,什么格式都没用,噪声尔。

网友C:
索尼的LDAC已经免费贡献给安卓了,8.0以上版本默认都有,不过耳机方面确实没得选只有索尼自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尼的LDAC已经免费贡献给安卓了,8.0以上版本默认都有,不过耳机方面确实没得选只有索尼自己有 ...

在卖耳机那边收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卖耳机那边收费?

耳机也没收费吧,就跟以前一样正常的价格。
有没有授权第三方耳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耳机也没收费吧,就跟以前一样正常的价格。
有没有授权第三方耳机就不知道了。

大家都差不多, sony 的LDAC,  高通的aptx-HD都免费贡献出给android.
苹果的aac, 连耳机端都不收费了。

网友:
需要谴责一下, 菊花在aac基础上, (叫人)做了个lhdc的东西说是就自家的, 结果技术是在一家台湾公司手上。
宣传菊花不收费, 结果钱要给那家台湾公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差不多, sony 的LDAC,  高通的aptx-HD都免费贡献出给android.
苹果的aac, 连耳机端都不收费了。  ...

蓝牙中的四种音频编码:Apt-X、SBC、AAC、LDAC
以下当前较为常用的几种音频传输格式和支持厂商。下面按照编码的码率由低到高列举。SBC (Sub-band coding,子带编码)

最早的格式应该是SBC,SBC是A2DP(Advanced Audio Distribution Profile,蓝牙音频传输协议)协议强制规定的编码格式。所有的蓝牙都会支持这个协议,所以所有的蓝牙音频芯片也会支持这个协议。SBC编码在传输时的码率具体参数未找到,根据sony官网宣传给出的资料,是:328Kbps,44.1KHZ。这个码率其实和高品质的MP3差不多。但因为蓝牙传输中间设备是需要转码,以MP3文件为例,转码过程为MP3->PCM->SBC->PCM, 每次转码都会损失细节,导致SBC的听感会比原始的MP3要差。
ACC(Advanced Audio Coding,高级音频编码)

ACC是杜比实验室为音乐社区提供的技术,是一种高压缩比的编码算法。实际体验上都认为同样的码率下面,ACC的听感比MP3好,apple上面ACC的音频很多。所以现在的iphone的音频传输格式也都是acc格式,码率与SBC相当,但听感据说好于SBC。因为没有做过严肃对比,暂且认为稍微好于SBC。
APTX

APTX是CSR公司的专利编码算法,在被高通收购后,APTX在安卓手机里面推广力度很大。 官网:http://www.aptx.com/  在官网中的支持设备中看到了oppo和nokia的身影~
根据官网介绍,aptX分为三种:aptX,aptX HD和aptX Low Latency,根据名字可以认为,分别是传统aptX,高品质aptX(估计是提高码率)和低时间延迟aptX(在看视频和打CS的时候时间延迟就很重要了)。所以aptX其实传输码率估计也不高,可能和前面两者差不多,但是得益于高效的编码,使得声音保留的细节更多,实际听感好于前面两者,aptX的宣传也是称其可以达到CD级别的听感。
LDAC

现在轮到大法出场了,大法很简单粗暴的提高了信道,在支持LDAC的设备上面,蓝牙的通信码率接近1M。
LDAC可传输约3倍于普通Bluetooth*1的数据(在最高990kbps的传输速度下*2),让你在无线情况下欣赏Hi-Res Audio*3音乐时,可以聆听到接近Hi-Res Audio的音质。
在这么高的传输速度下面,传输无损音乐成为了可能。当然,这种近乎私有协议的传输格式,也导致现在只有少量设备兼容。 但毫无疑问,LDAC在传输速率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使得传输的音频品质更高,听感自然是最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差不多, sony 的LDAC,  高通的aptx-HD都免费贡献出给android.
苹果的aac, 连耳机端都不收费了。  ...

AAC什么时候成苹果的了?

AAC(Advanced Audio Coding),中文名:高级音频编码

出现于1997年,基于MPEG-2的音频编码技术。

由Fraunhofer IIS、杜比实验室、AT&T、Sony等公司共同开发。

网友:
苹果的是 ALAC

Apache v2.0许可证

网友E:
使用中,方式有二:1、索尼WH-1000XM2 + 索尼A15;2、索尼WH-1000XM2+ 魅族16th。魅族16th默认开到660kbps,每次连接好都需在开发者选项中设置为990kbps,稍微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物理层面没有突破, 蓝牙目前的带宽无法支持高清无损, 蓝牙目前现实一点的速度才2Mb/s。如果只是cd质 ...

蓝牙4.0不是已经有24M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中,方式有二:1、索尼WH-1000XM2 + 索尼A15;2、索尼WH-1000XM2+ 魅族16th。魅族16th默认开到660kbps ...

魅族这么傻?锤子只要设置一次音质优先,就默认ldac模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4.0不是已经有24M了吗?

?? 你确定?那个是跑在wifi层上的。

网友:
flac呗。。码率已经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魅族这么傻?锤子只要设置一次音质优先,就默认ldac模式了

我到不觉得是傻,LDAC模式肯定只设置一次就行。只是选择默认速率总是660kbps。

带着出门,在990kbps的时候,无论是魅族16th还是索尼A15,偶尔会有断断续续的情况出现。在660kbps下,几乎就没有。

网友F:
即使是LDAC或者atpx,和直接在机器上听还是能听出差异来的,很明显。

使用的SONY一款蓝牙耳机听的,插USB时可以支持24bit96K的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使是LDAC或者atpx,和直接在机器上听还是能听出差异来的,很明显。

使用的SONY一款蓝牙耳机听的,插USB ...

视乎蓝牙耳机的后端模拟电路和重放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乎蓝牙耳机的后端模拟电路和重放设备

都说了,完全一样的耳机,只是前端数字部分不一样,一个是蓝牙的,一个是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中的四种音频编码:Apt-X、SBC、AAC、LDAC
以下当前较为常用的几种音频传输格式和支持厂商。下面按照 ...

ACC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手机支持蓝牙录音,微信对讲和语音聊天也行。主要看手机吧

细说一下,什么手机,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现在基本上都支持。除了第一台智能手机魅族M9不支持,第二台红米一代开始就已经支持。

网友:
看15楼和1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AAC什么时候成苹果的了?

AAC(Advanced Audio Coding),中文名:高级音频编码

你是对的, 收钱是 via, 不是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