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支持ESP8266和ESP32的micropython文件传输工具ESPlorer

楼主(2019-04-30):
最近学习了一下micropython, 觉得文件传输工具ESPlorer还不错,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软件是用JAVA开发的,有源代码,需要安装JAVA环境

源代码在此:
https://github.com/4refr0nt/ESPlorer

JAVA可执行程序在此(后缀改成ZIP):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pycharm每次下传文件到ESP32都需要关闭Terminal,
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实现ESplror这种方式,不关闭Terminal可以传输文件,可以传输单行或执行单个文件,而不用在Terminal敲代码来执行

网友A:
可以试试uPyCraft,,一个工具里集成文件传输、Terminal、编辑器

两个工具分别完成文件传输和Terminal的话,传文件必须关掉Terminal,,因为一个串口没法在两个软件里同时打开,,

如果只用ESP8266和ESP32的话,,可以用网络实现文件传输或Terminal,,不过这种方法对不带WIFI的pyboard不适用,,不具有普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uPyCraft,,一个工具里集成文件传输、Terminal、编辑器

两个工具分别完成文件传输和Terminal的话 ...

uPyCraft有下载试过,在MACOS下总是各种问题,而且它的功能pyCharm都有了,而EPlorer的快速调试功能是它俩都不具备的。适合我这种初学者。

网友:
串口不能共用

楼主:
ESPlorer这种传输方法很聪明,不需要再共用串口,我也在pycharm找到了类似的工具库ampy和mpfsheel,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现在水平不够,还要好好学习啊,先将就用着。以后再说

网友:
这帖子内容是楼主出品? 发个分享贴子都把图片加标注,方便偶这类外行菜鸟,这习惯说明楼主适合搞开发板、编写教程文档这意识习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记号一下,貌似以后会用到

网友B:
这个破玩意是真的不好用,下载经常出问题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esp8266 arduino IDE 易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破玩意是真的不好用,下载经常出问题

的确是这样,主要还是串口不能被复用,程序本身运行时会不接收串口数据,这不就是相当于挂掉了吗,期待pycharm能出一款更好用的micropython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esp8266 arduino IDE 易用,方便

是啊,可我现在有点病态地喜欢python,没办法,只好折腾自已了

楼主:
版本更新:
1) setting页面的 'Dumb Mode'是设置发送一行代码中间的延时, 太短有可能发送失败,太长会浪费等待时间
      -->使其可以调整时间(原代码会强制设为0)
      -->设置间隔时间为5mS可调整(我的ESP8266使用的是15ms)
           Line 13726 //LineDelay.setValue(0); // micro python very fast :)

2) 使用snippet14按钮设置成‘软复位’功能(相当于ctrl + D)
3) 使用snippet15按钮设置成‘打断程序/keyboard中断程序’功能(相当于ctrl + C)

        Line 8839
    private void ButtonSnippet14ActionPerformed(java.awt.event.ActionEvent evt) {//GEN-FIRST:event_ButtonSnippet14ActionPerformed
        //DoSnippet(14);
            byte[] b = {0x04};
            sendBytes(b);
    }//GEN-LAST:event_ButtonSnippet14ActionPerformed

    private void ButtonSnippet15ActionPerformed(java.awt.event.ActionEvent evt) {//GEN-FIRST:event_ButtonSnippet15ActionPerformed
        //DoSnippet(15);
            byte[] b = {0x0d, 0x03, 0x03};
            sendBytes(b);
    }//GEN-LAST:event_ButtonSnippet15ActionPerformed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ESPlorer没有这二个快捷键功能,当程序在运行时,如果我想复位或使用键盘或者我想更新一段代码会很不方便,有了这二个功能,会大大提高调试效率。

        另外snippet14/snippet15这样的名字一定不好记,你可以去到snippet菜单,点击edit Snippet14/15, 给它取一个中文名字

网友D(2019-12-12):
现在可以尝试 RTT 做的在 VSCODE 里的 MicroPython 插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可以尝试 RTT 做的在 VSCODE 里的 MicroPython 插件了

是不是要烧RTT的Micropython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要烧RTT的Micropython固件?

都能用,不只是 RTT 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