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鼠标微动开关封装的焊盘画法有什么说法么

楼主(2019-04-30):
鼠标双击了,拆开换微动,发现这个微动封装的焊盘很奇怪啊,没有正面焊盘,只有背面焊盘用于焊接的。G302、G303的板子都是这样,M570第一个拆了,换的时候没注意。
仔细看了一下板子上的其他插件焊盘,也都是只有背面,没有正面的。
是为了波峰焊的时候避免正面可能出现的连锡?

下面的图是G302的

网友:
非金属化过孔,不焊的面要焊盘就没用了。估计是为了好拆好焊吧,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普通金属化过孔的焊盘,拆解非常麻烦,需要吸锡器或者拆焊针,这种单面保留焊盘就容易多了

网友:
见过普通焊盘,堆焊锡过多漏到反面的没有?这种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B:
这种做pcb算不算常规工艺?需不需额外加钱(类似半孔工艺要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做pcb算不算常规工艺?需不需额外加钱(类似半孔工艺要加钱)?

这种应该不算特殊工艺,把焊盘自己编辑好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金属化过孔的焊盘,拆解非常麻烦,需要吸锡器或者拆焊针,这种单面保留焊盘就容易多了 ...

这种单面保留焊盘手工焊久了不会掉么?还是说会掉是因为用的PCB板材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单面保留焊盘手工焊久了不会掉么?还是说会掉是因为用的PCB板材太差了。 ...

再好的材质也经不住高温一直烫的,就正常维修更换次数来说肯定没问题,技术太差的除外

网友:
看来是频繁使用的微动开关,有可能经常坏掉,如果在保修期,还是要维修的,这样的焊盘维修拆卸元件,很容易,没有金属化通孔。

网友C:
消费类产品,不能让你用太久也不能让你来回修
这种需要直接受力的单面焊盘,修一回坏得快,修两回掉焊盘

网友:
刚刚自己换的鼠标微动,一直没有注意焊盘,现在想想,微动的确是容易吸下来,要是普通双面焊盘,只能堆锡拔下来。

网友:
印象中拆过的几个廉价鼠标,都是单面板。可能是按兼容单面板做的封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消费类产品,不能让你用太久也不能让你来回修
这种需要直接受力的单面焊盘,修一回坏得快,修两回掉焊盘 ...

看着线宽和器件密度,飞线大法+热熔胶,无惧掉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线宽和器件密度,飞线大法+热熔胶,无惧掉焊盘。。。。

当然,这点事儿对于电工来说有一百种方法搞定,逼急了自己画块板子塞壳子里去
一般人,几十块钱的东西坏了,绝大多数直接扔掉了,选择自己修的大概率越修越坏

网友:
这种焊盘画图的时候选择焊盘在bottom或者top层就行了,一样可以设置焊盘孔的,不要multi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