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风速检测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9-04-30):
从一客户那里偶得一个风速检测变送器,就拆来来看了一下.和国内外的都不一样,  看不懂,,,简单画了个图,求分析

先讲讲风速检测原理,网上抄来的

传感器部分由两个基准级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组成(一个加热电阻PT20,一个测温电阻PT300/PT1000),仪表工作时,一个传感器不间断地测量介质温度 T1 ;另一个传感器自加热到高于介质温度 T2 ,它用于感测流体流速,称为速度传感器。该温度Δ T=T2-T1 , T2>T1 ,当有流体流过时,由于气体分子碰撞传感器并将 T2 的热量带走,使 T2 的温度下降,若要使Δ T 保持不变,就要提高 T2 的供电电流,气体流动速度热快,带走的热量也就越多,气体流速和增加的热量存在固定的函数关系,这就是恒温差原理。

1. 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测量的 2576输出才3.6V左右,  U1 输出6.5V左右..(不理解这个输出是怎么回事,和这部分电路的作用)

2 .有风吹过的时候,,也就是带走了热量,像上面原理说的,要加大电流补充...  于是,测的 OP27的输出,减小 ,用这个电压去控制2596反馈,,,使2596输出电压..增大.这个控制比较少见,计算出来确实是这样,....还是回到了1,这个运放部分是积分电路吗,输出怎么样。。为什么是减小的。。电桥平衡状态输出反而是最大

3.下面 运放2904部分作用是什么,,测量了一下,三极管E极,,,一直是 -0.几V

4..V1  V2 应该就是计算热量的损耗 ,,,,,计算也有2596的输出电压,,最终计算估计会抵消..不去研究怎么转化了..国内其它家或国外的,都是检测这个加热电阻,这个竟然是检测测温电阻,,其实这个测量电阻也可以叫温度补偿电阻

网友:
坐等高人分析风速传感器

网友:
汽车节气门进气量传感器原理就是这个,一毛一样

网友:
U1根据2、3脚的电压输出VO来调节VCC,从而在没风时使温度差稳定在Δ T 。
有风时,VO通过R6,R9和R8,合成一个电压,因为FB是固定的,VO减小,DC-DC就调节占空比使VCC增大
下面三极管不知道是干嘛用的,稳定输出一个电压?

网友A:
之前在淘宝看到过这类的模块
由于测不到方向以及怀疑它的实时性和精度,没买

网友B:
这个图看过,感觉是错的。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式风速计????????????

哪里不全,定性分析够了,不需要计算。。剩下就是一个单片机,电源而于
这么点东西加传感器,卖600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看过,感觉是错的。

反复确认,应该没有错。。我也觉得奇怪。。应用没按常规来,和网上大部分这种产品,西门子都不一样。。所以才好奇抄来看看。。西门子我也拆过。。原理都一样,这个的实现方法和别人不一样。。电路做的也很漂亮,就不好上传了,,这个是国内的仿国外的,说不定大神在这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淘宝看到过这类的模块
由于测不到方向以及怀疑它的实时性和精度,没买 ...

热线做不了方向检测..精度一般3%就算好的了。实时一般0.2秒。有的是1秒。实际使用风的变化不会突变激烈,一般应用可以的。  精度再高一定,价格就上万了
。一个100W以内的风洞误差也是3%...所以误差说比3%小,一般就是吹牛逼了

网友:
V2电压是不是在震荡啊?

网友D:
如果有雾或者湿度大的时候误差不是挺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雾或者湿度大的时候误差不是挺大的吗?

这种不是户外使用,一般是管道排气,通风使用。。湿度90以下。。。户外基本用机械式的

网友(2024-03-03):
引用 楼主:
这种不是户外使用,一般是管道排气,通风使用。。湿度90以下。。。户外基本用机械式的 ...

这个加热电阻功率多大?对这个很感兴趣,有连接不?想买一个,,

网友:
热式流量传感器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计划要做几套?希望看到实际测试精度结果。

网友:
超声波风速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