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 co2的测量有单芯片解决方案吗?

楼主(2019-04-30):
想做环境参数监测,温湿度、光照、TVOC都找到传感器芯片了。pm2.5 co2的测量有芯片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温湿度甲醛PM2.5有一体的,带CO2的我也没发现哪有

网友:
了解  了解  PM2.5监测原理 和 CO2监测原理 就不是  问有没有单芯片了,如果 想做件参数,evoc 带的 垃圾CO2 当我没说,因为我从来不把这类CO2 叫做 CO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湿度甲醛PM2.5有一体的,带CO2的我也没发现哪有

PM2.5 测量 基本上都是 激光的方案有一个风道和风扇,在风道内部添加一个 温湿度和一个 甲醛的方案,本身就是可行的。PM2.5和CO2 都是模组,都涉及到光学或者电化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2.5 测量 基本上都是 激光的方案有一个风道和风扇,在风道内部添加一个 温湿度和一个 甲醛的方案,本身 ...

刚开始接触这个 了解了下确实是的 原理决定了这玩意不能单芯片实现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功耗也比较大吧  如果用电池供电,不太适合长期连续监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接触这个 了解了下确实是的 原理决定了这玩意不能单芯片实现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功耗也比较大吧   ...

手册 都有 功耗的  你算算就知道了,就知道能运行多少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