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同一个定时器但是使用的通道不同功能是否可行

楼主(2019-04-30):
请教下使用同一个定时器但是使用的通道不同功能是否可行

如使用定时器3,一个通道作为pwm输出,另外一个通道作为 红外遥控器 捕捉输入

通道 2 作为 pwm
通道 3 作为 红外遥控器输入捕捉

目前 定时器 3 的定时都设置为 100us,貌似 红外遥控器可以,但是

如果 pwm 不进行调节是可以的,但是只要进行调节 屏幕就会出现闪烁或者 屏幕亮度没有变化

红外遥控器配置
static void TIM3_IR_Init(void)
{
  uint16_t uwPrescalerValue = 0;
  __IO uint32_t freq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 HAL_RCC_GetHCLKFreq();  //

  /*##-1- Configure the TIM peripheral #######################################*/
  /* Set TIMx instance */
  TIM_HandleIR.Instance = TIM3;

  /* 预分频数,定时器主频=系统频率/2/分频系数-1,即一个时钟脉冲为100us  */
  uwPrescalerValue = (uint32_t) ( (uint32_t)( (uint32_t)(freq / 2UL) / 10000UL) - 1);

  TIM_HandleIR.Init.Period            = 0x800;   // 最大计数值 0xffff
  TIM_HandleIR.Init.Prescaler         = uwPrescalerValue;    // 遥控器解码与分频系数设置,100us
  TIM_HandleIR.Init.ClockDivision     = 0;
  TIM_HandleIR.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HandleIR.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IC_Init(&TIM_HandleIR) ;

        //初始化TIM1输入捕获参数
        sICConfigIR.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BOTHEDGE;  //双沿触发捕获
        sICConfigIR.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映射到TI1上
        sICConfigIR.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sICConfigIR.ICFilter= 0;  //0-0x03;  的数值均可以,默认选择 0,,0x03=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HAL_TIM_IC_ConfigChannel(&TIM_HandleIR,&sICConfigIR,TIM_CHANNEL_IRD);//配置TIM3通道3
        HAL_TIM_IC_Start_IT(&TIM_HandleIR,TIM_CHANNEL_IRD);   //开始捕获TIM3的通道3
}

pwm 配置
{
        pulse = 0x800/2;

        HAL_TIM_PWM_DeInit(&TimHandle);

        /*  PWM频率 = TIMxCLK / usPrescaler + 1)/usPeriod + 1)*/
        TimHandle.Instance = TIMx;
        TimHandle.Init.Prescaler         = 20000;   // 100us   usPrescaler;
        TimHandle.Init.Period            = 0x800;  //usPeriod;
        Tim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TimHandle.Init.AutoReloadPreload = 0;
        HAL_TIM_PWM_Init(&TimHandle);

        /* 配置定时器PWM输出通道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占空比 */
        sConfig.Pulse = puls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Handle, &sConfig, TimChannel[_ucChannel]);

        /* 启动PWM输出 */
        HAL_TIM_PWM_Start(&TimHandle, TimChannel[_ucChannel]);
}

他们需要共用计数器的话,改如何设置参数才行啊 ???????????

网友:
不管一个定时器有多少通道,但是每个定时器只有一个计数器,因此只要这个共享的计数器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
应该可以,只是周期是一个,要两个方面都满足要求

网友:
BD 热导式流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