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为何也会出现插其它线充不进去电的情况?

楼主(2019-04-30):
安卓手机为何也会出现插其它线充不进去电的情况?三星手机,接口不是Type-C,有两条新的非三星原厂线插到其它手机有反应,可正常充电,但插到这个手机完全没反应

网友:
线阻过大?充电头输出电压不够?

网友:
原来有个手机,发现不是每个充电器都能充,通过稳压电源试验,发现这个手机,电源低于5V就不能充电

网友:
硬件接触问题
???

网友:
三星的插头和别家是有稍微不同的,也许是没插到位。排除尾插问题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
手里有这样的充电器几个,冲360就不行,红米也不行,老的菊花X5就可以,冲的还挺快,冲移动电源也行,估计协议不兼容,充电器是HJ捡的垃圾半成品没有标识,跟菊花4A的那种M20外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