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utf8格式文本文件转bin的小程序或python脚本

楼主(2019-04-30):
如题,多谢!

楼主:
文本文件结构:
1,张三,1200
2,李四,1500

网友:
bin的格式呢?

网友A:
是要转成 C 数组代码吧,记事本 + WinHex 就搞定了

楼主:
1,张三,1200就依次转为0x01、0x00(1的编码),XX、XX、XX、XX、XX、XX(张三的utf8编码),0x4b、0x00(1200的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转成 C 数组代码吧,记事本 + WinHex 就搞定了

指点下如何处理?

网友:
python
bytes("来一发","utf-8"), 一百拿来

网友:
这个简单,如楼上,再加上文件读写就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1,张三,1200就依次转为0x01、0x00(1的编码),XX、XX、XX、XX、XX、XX(张三的utf8编码),0x4b、0x00 ...

水平有限,看看是否你要的结果:

1,张三,1200

['1', '张三', '1200']
0x31;0xe5,0xbc,0xa0,0xe4,0xb8,0x89;0x31,0x32,0x30,0x30

2,李四,1500

['2', '李四', '1500']
0x32;0xe6,0x9d,0x8e,0xe5,0x9b,0x9b;0x31,0x35,0x30,0x30

if __name__ == '__main__':
    filename = 'test.txt'

    save = open('save.txt', 'w') # save.txt是转换之后的utf-8文件
    try:
        with open(filename, 'r') as file:    # sec.txt是以Unicode编码的文件,不限于txt格式
            for line in file:
                print(line)
                line = line.replace('\r\n', '')
                line = line.replace('\n', '')
                line = line.replace(' ', '')

                fields = line.split(',')
                print(fields)

                str_x = ''
                for x in fields:
                    xe = x.encode('utf-8')
                    # print(xe)
                    str_y = ''
                    for y in xe:
                        str_y = str_y + ',' + str(hex(y)[:])
                    # print(str_y[1:])
                    str_x += (';' + str_y[1:])

                print(str_x[1:],'\n')
                save.writelines(str_x[1:] + '\r\n')
    finally:
        save.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