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瓶供电12V主板12V显示器,要加稳压吗?

楼主(2019-05-01):
电瓶电压在一定的范围内,10.5-14.5V。如果要加稳压,要降压和升压的,或者加逆变再加ACDC的,有限的电能都浪费了。

如果不加辅助,直接接到12V小主板和12V显示器,低压还好,高电压时会不会烧了小主板和显示器?

哪位有经验,或者有同类12V小主板及显示器的电路?

网友:
应该不用。

网友A:
低压部分都稳压的,没有问题,直接用12V的电路,高一点也没有关系。怕的是突然升高那种脉冲电压和高频干扰。

楼主:
老大这么快。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经验,也没有看过主板或显示器相关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部分都稳压的,没有问题,直接用12V的电路,高一点也没有关系。怕的是突然升高那种脉冲电压和高频干扰 ...

是的,低压部分没有问题,稍高一点也没关系,不过电瓶充满时可能快15V了,干掉主机或显示器就麻烦了。

电瓶是离线的,使用时不接充电器,应该没有脉冲电压和高频干扰之类。

网友:
淘宝不是很多车载升降压的模块么?买一个加上好了

网友B:
加个12V稳压管嘛,高的稳到12V,低的不用管

网友C:
会的,我之前烧过一个光驱。。。。12V没有稳压,电瓶满电挂掉光驱。。。。

让我想起当年高中,住宿,电瓶储电,在床上用光驱听CD的岁月。。。。呵呵

网友:
12v主板很多电容耐压只有16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的,我之前烧过一个光驱。。。。12V没有稳压,电瓶满电挂掉光驱。。。。

让我想起当年高中,住宿,电瓶 ...

我曰,光驱硬盘等电机驱动可是不能输入高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曰,光驱硬盘等电机驱动可是不能输入高电压的。

高中时候懂啥哦,觉得标称12V,电瓶12V,也差不多哦~~~那会还能拆开看芯片,研究数据手册啊?哈哈

记得还是住宿,利用周末回去的时候,东拼西凑出来带到学校的~~刚开始,电瓶不满电,还听了几天;后来充满电了,插上没坚持几下,就挂了。。。。

网友:
很多主板支持不到14V的........我用的cpu j1900的主板,不同公司的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加个12V稳压管嘛,高的稳到12V,低的不用管

稳压管前面那个电阻受得了吗

网友:
一般都没事,电池一带载电压就下来了;况且12V的设备不可能刚超12v就烧,也不可能刚低于12v就不工作了。

网友:
看主板吧,现在也有些主板12v~19v通用。

网友:
或许可以用低压差稳压芯片,比如早期的LT1083。

网友:
一般主板和显示驱动版都有过压欠压保护,我用过的主板低于10.8V就容易重启了,显示驱动版低于11V也不工作了,所有保险些还是用LTC3780自动升降压保证12V输出吧

网友:
要加的,所以我在设备里用24v电瓶

网友:
上面说的都是按照常理猜测的,简单粗暴点拆开看下下

网友:
降个压比较好。
见过主板上好些个DC-DC标称最大输入电压也就13V多,满电电瓶还是挺危险的……
有的还很关键。比如CPU的核心供电DC-DC控制器。
具体还是看一下你的主板上怎么设计的吧。

网友:
要加保护,搜索一下 抛负载

楼主:
谢谢各位,一讨论就基本明了了:
看来不但高压时可能烧坏,低压时也可能会复位或不工作。
加上自动升降压电路看来还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前面那个电阻受得了吗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384977-1-1.html   这个里面有个图 你看行不行

网友: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