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2DS for Arm2018.R1安装指南

楼主(2019-05-01):
分享个自己写的文档《S32DS  for Arm2018.R1安装指南》。

网友A:
额,跟我写的装v2.0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跟我写的装v2.0的一样。

还有这种事?心有灵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事?心有灵犀了?

不都是一样套路嘛

网友A:
想起来个问题,我们电脑安装需要打开server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个问题,我们电脑安装需要打开server服务的

什么?装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有收费的keil不用,用啥免费的eclip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收费的keil不用,用啥免费的eclipse。

Keil的编辑器还是算了。。。用来编译调试还行,写代码呵呵呵,貌似现在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很流行,要不要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的编辑器还是算了。。。用来编译调试还行,写代码呵呵呵,貌似现在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ARM很 ...

之前我都编译器和编辑器不一样,现在是公司的代码框架用了很多##连接,只能用这个了。原来的understand解析宏扩展太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装好就可以用了

可能我们是公司的电脑,原来没开server服务,应该是Online注册用的

网友C:
>S32DS
Is it only for NXP arm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S32DS
Is it only for NXP arm MCU?

YES, ARM AND POWER PC

网友D(2019-06-11):
楼主 双击安装后 没有反应怎么破,我的系统是win10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ARM AND POWER PC

引用路径有什么好方法没,经常添加一个目录报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双击安装后 没有反应怎么破,我的系统是win10

试试以管理员运行,同时关闭各类安全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以管理员运行,同时关闭各类安全软件

官方回复的是之前遇到智能重装系统了,windows事件里是ntdll.dll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