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耦输出端串联二极管D2的作用?

楼主(2019-05-01):
在下参考相关方案抄了一幅电路,该图的功能是单片机GPIO输出高电平驱动NMOS AOD4148进行电磁阀的控制,但光耦的3脚接了个反向的二极管,不知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个此处二极管D2的作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15V左右的 稳压二极管或  TVS

网友:
这是个TVS管或是稳压二级管。主要是保护MOS管不超过VGS极限电压。一般选取在电压12V~18V之间。TVS 吸收能量大电压误差大,稳压管 电压精度高,吸收能量有限。有些大功率场合两个都有使用。

楼主:
原来如此,我刚刚查询了AOD4148的VGS最大为20V,多谢各位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