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3f单片机的flash擦写次数受限问题讨论

楼主(2019-05-01):
如题,利用pic芯片的flash存储少量的系统参数,不常修改,但芯片的“单元擦写能力”最小100次着实很紧张!(典型1000次)设备长时间用100次应该是能达到的,
flash可以按行存储或按单个存储单元来存储,但必须是在该单元是0xff状态下才能正常写进去,直接覆盖写进去要么写失败要么数据被改变,而在先擦除该行
内容然后再写进去基本上每次都是成功的。手册上描述更夸张,还得要先擦除目标行在内的8行(1页),这就绕不开 最小100次 的纠结了!
各位是怎么做的?
补充一下,我是在固定的1行里面存几个参数,突然想到:写进去后再读出来看看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做个标记,换个位置存,反正空余的存储空间很多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年代的文档?找最新的看看,最新的应该是最小值1000或者10000,没有100次那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年代的文档?找最新的看看,最新的应该是最小值1000或者10000,没有100次那么少的。

是的,-A升级款的典型值10,000次,没有A的老版本最小是100次,典型1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