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学习笔记[1]-安装官方系统镜像

楼主(2019-05-01):
之前使用阿里云的服务器一直用的centos系统,因此在入手树莓派3b+后,首先把玩了centos7的系统镜像,感觉挺好的,
直到最近想尝试使用树莓派驱动下iic接口的OLED显示屏,查阅资料,没找到在centos7系统下python的IIC使用教程,
现在把树莓派系统更改为官方系统,在这里记录下。

1、进入树莓派官网镜像下载页面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2、选择如下图所示:

3、选择上图中的系统后,会有几个选项,选择如下所示:

注:上图中选择的系统镜像,是没有图像界面的版本。
4、下载镜像,然后解压,得到的镜像文件如下所示:

5、准备好一张SD卡,我用的是16G,使用一个专门的小工具将sd卡格式化,该软件图标如下所示:

接下来,使用一个专门的小工具,将系统镜像写入sd卡。
该工具快捷图标如下:

写完镜像后,电脑提示格式化磁盘,就不要再选择格式化了。
上面用到的两个小工具,在这里https://pan.baidu.com/s/19Sqxk0GglNWtfG1fwBsN8g  提取码:mjd8
6、据说,现在树莓派的官方镜像,默认是不支持ssh登录的,解决方法是打开树莓派sd卡boot分区,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ssh文件。
创建方法:右键鼠标创建ssh.txt,然后将扩展名去掉。

截止到此,树莓派的官方系统镜像就做好了。
:)

网友:
手上有个树莓派3b,自己安装了ssh,windows下能用ssh登录

网友A(2019-07-09):
如果用的是64g或者128g的tf卡,需要做卡的扩容或者修改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64g或者128g的tf卡,需要做卡的扩容或者修改工作吗?

好像不需要。

网友:
SD卡?不支持tf卡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64g或者128g的tf卡,需要做卡的扩容或者修改工作吗?

楼主说的准备好一张SD卡,什么意思?
tf卡外面需要套个大壳子,充sd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准备好一张SD卡,什么意思?
tf卡外面需要套个大壳子,充sd卡?

就是tf卡。

你要是弄个大套子,就放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tf卡。

你要是弄个大套子,就放不进去了。。

5、准备好一张SD卡,这个说法容易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