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学习笔记[2]-使用putty首次登陆树莓派

楼主(2019-05-01):
下面的操作前提是已经在sd卡烧写好树莓派的官方系统镜像,参考链接:树莓派3b+学习笔记[1]-安装官方系统镜像
基于前面已经做好了官方的系统镜像,接下来就尝试使用putty首次登陆树莓派。

1、在使用树莓派过程中,肯定需要在线安装各种软件,因此需要给树莓派提供网络环境,在这里我使用一条网线连接树莓派与笔记本(笔记本为thinkpad x1 carbon,无网口,使用的一根转换线转出的网口)
2、笔记本使用无线网卡,连接家里路由器上网。
3、保证笔记本能正常上网,接下来,设置笔记本以太网的ip,如下所示:

4、如下图所示,双击WLAN,打开“属性”,选择“共享”,将共享勾选项先去掉,确认配置后,再重新操作,将共享勾选项选上,保存。

5、树莓派通电后,打开电脑的cmd,输入指令:
arp -a

正常情况下,会出现如下信息:

其中标红的就是树莓派本次连接的IP地址。
这个IP默认情况下是不固定的,你的也许不是这个IP,但是基于网络IP的设置,那么你的树莓派的IP应该是192.168.137.XXX网段下。
找不到这个IP,可以多重复几次上面的操作。一开始我研究了好长时间才得出经验 :)
6、打开putty软件,输入IP地址,选择22端口,点击open,正常情况下第一次连接,会出现一个提示框,确认即可。
接下来,输入默认登录信息:
用户名:pi
密码:raspberry
输入以上信息,即可登录成功。

注:
(1)密码输入时出于安全考虑是不显示的
(2)安装的系统是不支持图形界面的,只能输入指令操作,习惯了这种操作,应该就不会再喜欢图形界面了 :)

网友A(2019-06-24):
3b+待机功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b+待机功耗多大?

没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关注这个问题

你家没有功率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没有功率计么

如果你让我测,我还真没功率表,我顶多把我的安捷伦六位半串联测电流。

只是树莓派在安静吃灰,我连电流也懒得去测。

网友:
树莓派3b+发热量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让我测,我还真没功率表,我顶多把我的安捷伦六位半串联测电流。

只是树莓派在安静吃灰,我连电流 ...

你现在捣鼓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