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学习笔记[3]创建root用户

楼主(2019-05-01):
一下操作基于树莓派官方镜像。

1、先使用默认用户登录系统
用户名:pi
密码:raspberry
2、登录成功后,输入指令:
sudo  passwd root

执行上面指令后,提示输入root用户的密码,输入两次密码即可。
输入命令:
su root

提示输入密码,输入密码后,即可转换到root用户。
然而,虽然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切换到root用户,但是重新从putty登录的时候,用root用户无法登录成功。
3、解决root用户无法登录的问题
切换目录:
cd /etc/ssh
ls

该目录下有一个配置文件,如下所示:

输入:
nano sshd_config

打开该文件,找到PermitRootLogin prohibit-password,将其前面的#删除,并修改器属性值为yes,如下所示:

快捷键:ctrl+o保存;ctrl+x退出;
输入下面指令重启:
reboot

重启后,就可以使用root用户直接登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