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步进电机同时工作时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9-05-02):
各位大佬
现在有个小项目,硬件设计框图如下(图片可能是竖着的,请大佬旋转一下再看):

52832使用LDO的3.3v电源,电机使用DCDC输出的电源。PCB中两路电源都是共地的。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当电机不工作时,52832一切正常;但是当52832发送控制指令给电机后,电机刚准备转动,52832就立即复位重启了。
我估计问题根源可能如下:
1,由于两路电源没有做任何隔离措施,当电机启动的时候,很大的干扰串入LDO或者52832,导致其复位。
2,电机启动的瞬间,电流太大,拉低锂电池的电压,导致LDO不能稳定输出3.3v,从而引起52832复位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在PCB中将两路电源使用磁珠分离再汇合到锂电池,这种方案可行么?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如何才能避免LDO的稳定工作?
各位大佬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方面的看法。

多谢各位

网友A:
看不见电路图,看不见电路板,看不见电容在哪,就这样找问题是靠猜还是靠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电路图,看不见电路板,看不见电容在哪,就这样找问题是靠猜还是靠掐算? ...

首次画板,见笑了,帖子又编辑了一下,添加了图片

网友B:
ldo前面串个肖特基二极管(或者嫌压差大用mos管做个理想二极管),再后面接个大点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前面串个肖特基二极管(或者嫌压差大用mos管做个理想二极管),再后面接个大点的电容。 ...

老兄,串二极管是什么原理

网友:
防止电机启动时候导致ldo那一路电压瞬间跌落。

网友C:
整个板上看不到大点的电容

网友D:
我猜是第二种情况,这种小电机干扰不会太大,加大电容,步进电机要搞S曲线启动停止,以降低对电源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板上看不到大点的电容

确实没有打一点的电容,仅仅在DCDC那边有一个47uf电容,其它的都比这个小。因为板子空间有限,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第二种情况,这种小电机干扰不会太大,加大电容,步进电机要搞S曲线启动停止,以降低对电源的冲击 ...

嗯,反正是多方面下手处理,至少做一个软启动

网友E:
我猜电池功率不够 电压被拉低 换个电源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电池功率不够 电压被拉低 换个电源试下。

等用稳压电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