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充电宝电池容量和额定容量两个指标如何解读?

楼主(2019-05-02):
在ST峰会,ST送的一个爱国者充电宝,上面关于容量有两个指标,搞得迷糊了,特发出来讨论,请能读懂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电池容量:20000mAh/3.7v
额定容量:12000mAh(TYP2.1A)

网友:
电池容量就是电芯的容量,是电池厂给出来的
额定容量就是做好了充电宝之后挂在电子负载仪上测出来的

网友:
一个是电池容量,一个是5V输出容量,电压不一样

网友:
电池容量是3.7V的,要转成输出5V,DC/DC是要消耗能量了,不可能转换效率100%

网友:
计算成电量20000mAh*3.7=74Wh,能对外释放的电量12000mAh*5V=60Wh。
其中少了的14Wh一部分还在电池里,一般电池容量是满电放到2.75V,而不少充电宝一般放电到3V就停止输出了,这部分差额的电量还在电池里。最后就是DCDC升压电路的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