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急停,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如何停车?

楼主(2019-05-03):
如题,设备有个紧急停车按钮,按下后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如何停车?是逐渐减速停车还是立即停止发送脉冲停车?一下子停止发送脉冲由于惯性要失控吧?

网友:
立即停车

网友:
停止发脉冲,突发紧急情况才按急停,一般不会按的

网友:
一般立即停止,因为按下急停之后设备肯定是要复位的,立即停止主要用于紧急情况

网友:
紧急停车按钮,当然 立即、马上停车。

网友:
我觉得还得启动刹车吧。惯性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的样机设备用的小电机都因为功率稍高结果堵转时把齿轮打烂。

网友:
"emergency"红色按钮按下,整个设备停电!安全(人/或设备)最重要,当然要立即停车!

网友:
我们的做法,除了传感器输入类的电源外,其它的都暴力断电。像伺服,步进,PLC输出所有电源都断掉,包括24V.220V.380V

网友A:
按下急停后,再启动就麻烦点,所以一般都不按。当然,我看到有的工厂,急停都是软急停,不断电,只是在PLC里停掉。

网友:
在系统中急停的优先级必须是最高的, 急停启动后设备必须立即马上停止, 包括电机
如果设计成慢慢停, 一旦遇到工安事故, 你就是第一背锅侠

网友:
有电机机械刹车。电气上紧急制动后停止。

网友:
不同的设备急停要求不一样,有的断电,有的立即刹车,有的减速停止,伺服驱动器和控制器都有急停设置(选项)

网友:
我一般是立即减速停止,很多机器在高速运转时立即停止脉冲是会损坏机器的,
至于直接断电,感觉更不安全,刹车有响应时间,突然断电,刹车没刹上这段时间相当于挂了空档,肯定是要冲出去的
贴片机好像按急停会断电,但估计是先减速停止后再断电的

网友:
停止发脉冲比较好吧,减速到0就不是急停了

网友:
低速马上停车。高速高负载的只能以最短时间减停止

网友:
看设备类型了,有人身伤害的一般都是立即停掉,不考虑设备的。不按规定做,一旦发生工伤事故。详细追究,可能底裤都赔没有了。工厂里的一些大型设备零点几秒就把手切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急停后,再启动就麻烦点,所以一般都不按。当然,我看到有的工厂,急停都是软急停,不断电,只是在PLC ...

通常情况急停应该硬线闭点,当然也有专用的安全控制器,安全plc,但是也都是专用安全继电器硬件切断的,没见过急停软停的

网友:
一般设置两个 一个软停 一个急停 给客户选择

网友:
我们几十千瓦的电机急停直接接触器断掉输出

网友:
一般是要直接刹车,不过也看不同的设备,或者要求。
有些设备要求,急停还不够,急停必须接到,皮尔兹的安全继电器,一个小东西,2K多块钱,比PLC还贵。

网友:
步进电机不知道,比较严谨的伺服或者同步机系统一定要有断电短接三相的电路或者继电器,这种设计就是为了防止在急停或者安全回路断开时飞车的,最经典的就是电梯上的封星继电器

网友:
紧急停止按钮就是在紧急,危急的情况下按下的,原则是按下后电气部分,机械部分朝着最大限度保证人身安全方向动作,其次是保护设备,应该根据不同设备,不同工艺要求切断控制电源,执行机构电源,或者整机电源。个人认为电控设计中硬件急停是必须的,因为控制系统有失灵情况,执行机构有触点黏连,击穿等情况,这些都是不受控的。楼主所述情况,如果惯性大,要有失电制动单元,按下急停按钮建议立即停止,当然如果有些情况不允许硬件急停,有其他应急措施,另当别论。

网友:
伺服或步进的加减速时间一般也就100-200ms左右,基本上相当于人按按钮的反应时间,即使减速停止也影响很小

网友:
紧急停止就是紧急停止,以最大可能将设备停下来,断电刹车都得用上。如果这样都停不下来,说明刹车做小了。该停不停,天价赔偿。机器损坏,机器磨损这些都不是主要考虑的,甚至不用考虑。

网友:
我想就跟车为什么要加ABS一样,不是不想立即停,而是失控后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