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串口示波器,觉得好用就顶一下吧!

楼主(2019-05-03):
因做成绿色单文件,杀毒软件有可能会误报,介意的请别下载.

介意杀毒软件报毒可下载非绿色版的控件和主程序,控件压缩包内的文件放在系统文件夹即可,
如果打开软件错误,尝试用管理员权限打开

网友A:
Win8.1 64位
运行失败,报错如下

Run-time error ‘75’:
Path/File access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1 64位
运行失败,报错如下

试试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
管理员权限运行    打开了
看起来不错

网友B:
这个支持几个通道?

网友C:
软件用什么语言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持几个通道?

参数可设,不宜设置太多,设置一个窗口太多通道很难观察,可链传最多16个窗口

网友:
真不错,有更多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用什么语言写的?

vb+c+iocomp控件

网友D:
这是自己折腾来玩玩的还是商业化产品辅助用的?看着还不错
要是自己没事折腾来玩的,考虑在论坛内开源,让大伙一起折腾更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自己折腾来玩玩的还是商业化产品辅助用的?看着还不错
要是自己没事折腾来玩的,考虑在论坛 ...

你找我之前的贴子,有iocomp控件

网友E:
串口需要怎样的数据格式?

网友:
这界面漂亮,一看就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需要怎样的数据格式?

通信协议里面有

网友:
马克一下,串口示波器

网友F:
WIN10直接被杀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直接被杀毒了!

新增了非绿色版本,你可以下载非绿色版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增了非绿色版本,你可以下载非绿色版本

不会装

网友:
看上去不错,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装

不用安装,控件的压缩包解压到系统路径,主程序随便在哪里都可以

网友:
我仅是特来顶一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安装,控件的压缩包解压到系统路径,主程序随便在哪里都可以

C:\Windows
C:\Program Files
C:\Program Files (x86)
都拷过了,提示 run-time error 339 Component 'ipltlibrary.ocx'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not correctly registere: a file is missing or invaild.

楼主:
引用 网友F:
C:\Windows
C:\Program Files
C:\Program Files (x86)

试过管理员权限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C:\Windows
C:\Program Files
C:\Program Files (x86)

解压到windows\sysWOW64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压到windows\sysWOW64

可以了,感谢1

网友G:
这是干什么用的?需要下位机配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干什么用的?需要下位机配合吗?

是的,下位机按通信协议格式发数据,软件接收数据描绘曲线

网友:
串口示波器,感谢分享

网友H:
匿名上位机20通道很好用啊,支持U8、U16、S16、U32、FLT数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匿名上位机20通道很好用啊,支持U8、U16、S16、U32、FLT数据类型

我这个也支持s8,u8,s16,u16,s32,u32,f32,d64
通道你设32都没有问题

网友:
先保存了,谢谢分享

网友I:
给楼主重新打包一下,不用把控件复制到系统目录。
控件和exe主程序文件放同一文件夹就可以正常运行。
解压到任意位置,进入“串口示波器Scope绿色版“文件夹,运行”Scope.exe“主程序。

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楼主重新打包一下,不用把控件复制到系统目录。
控件和exe主程序文件放同一文件夹就可以正常运行。
解压 ...

这种做法缺点就是如果你使用多个此版本后,把第一次使用的文件夹删除后运行其他文件夹里的程序会提示找不到控件的,因为iocomp控件会自动注册以第一个的为路径,除非手动重新注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做法缺点就是如果你使用多个此版本后,把第一次使用的文件夹删除后运行其他文件夹里的程序会提示找不 ...

WINDOWS系统中,EXE运行时寻找需要的动态链接库和控件的顺序是:
先搜索可执行文件EXE所在文件夹,再搜索系统文件夹。
当然,也可以在代码里强制指定搜索的文件夹。
所以,只要多个版本都把动态链接库和控件同是带上在EXE所在的文件夹,就不会有提示找不到控件的情况。

网友J:
        uint8_t buf[] = {0,10,20,30,40,50,60,70,80};

        while(1)
        {
                Chn(U_8,1,0,buf,9);
        }
楼主,为嘛没啥反应?

楼主:
可否把整条串口发送的数据贴上来,你这个循环不停发的话,估计处理不过来,你每包间隔一下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J:
uint8_t buf[] = {0,10,20,30,40,50,60,70,80};

可否把整条串口发送的数据贴上来,你这个循环不停发的话,估计处理不过来,你每包间隔一下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把整条串口发送的数据贴上来,你这个循环不停发的话,估计处理不过来,你每包间隔一下再发 ...

谢谢楼主,是我的程序有问题,感谢!

网友:
WIN10 64 能用吗

网友K(2019-07-03):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感觉SCOPE一直收不到似的。我发送的是AA AC 00 01 02 30 60 50 70 CC。我哪里没设置对?
@way2888
能多给几条测试命令吗?

网友:
串口示波器,分析数据的时候很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刚用了一下,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感觉SCOPE一直收不到似的。我发送的是AA AC 00 01 02 30 60 50 70 CC。我哪里没设 ...

软件默认是开2个通道的,即通道号0和1,你数据里指定的通道号为2,所以无法显示,你在参数里面设置通道总数为3以上就能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默认是开2个通道的,即通道号0和1,你数据里指定的通道号为2,所以无法显示,你在参数里面设置通道总 ...

设成4通道后就可以看到显示了,谢谢!

网友:
界面简洁大方看起来不错

网友(2019-11-29):
我1MS发一次包。一个包两个数据。
显示好像很慢似的。请问软件是不是显示来不及,会丢掉一些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匿名上位机20通道很好用啊,支持U8、U16、S16、U32、FLT数据类型

老哥, 你这什么软件?

网友:
44楼的很好用

网友:
"AA AC 02 01 01 00 00 FB 01 05 02 CC " 显示不出来, 是哪里出问题了? 请指教

网友:
SetName(1, "chan-test") 也没反应

网友:
找到问题了,
SetName(0, "chan-test")
才是设置channel1

网友(2020-01-18):
引用 楼主:
软件默认是开2个通道的,即通道号0和1,你数据里指定的通道号为2,所以无法显示,你在参数里面设置通道总 ...

楼主,你好!  用AD检测IO口开关状态,高电平ad值0xff,图上没有显示,只有低电平接近于0的显示,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你把那个通道设置y轴可显示的范围设置在0~256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把那个通道设置y轴可显示的范围设置在0~256之间就可以了

之前是 参数--> 1,1000,300,后面改为 参数--> 1,1000,200 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之前是 参数--> 1,1000,300,后面改为 参数--> 1,1000,200 还是一样的

发一下你的数据包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vb+c+iocomp控件

iocomp是新版本吗?有xx过吗?有的话能把这个发上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iocomp是新版本吗?有xx过吗?有的话能把这个发上来么?

旧版本的好像是3.04,没发现有什么异常,需要的话翻翻我以前的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下你的数据包看看

这是两个数据包,就是ad检测IO高低电平。

网友L:
附件没加入?
AA AC 01 01 00 03 FF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3 03 02 04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3 03 03 02 03 04 03 03 03 03 02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2 02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3 02 03 04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4 03 03 03 02 03 04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3 03 04 03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3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2 03 02 02 03 02 03 03 02 03 02 03 02 03 03 04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4 03 04 03 03 03 03 04 03 03 02 03 03 03 02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3 CC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附件没加入?
AA AC 01 01 00 03 FF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3 03 02 04 03 03 03  ...

你把AA AC 01 改 AA AC 0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附件没加入?
AA AC 01 01 00 03 FF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02 03 03 03 02 04 03 03 03  ...

你把数据格式设为有符号8位,所以0xff被认为-1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把数据格式设为有符号8位,所以0xff被认为-1

好了,数据格式应该是0,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了,数据格式应该是0,谢谢楼主。

其实你可以不用一次就丢1000个数据,x轴设为1000,意思是显示最近的1000个数据,不是一次就要发1000个数据的意思

网友N:
这个用处在哪里?是把一串数描成一个曲线吗?还是把Data口的01010101描出来?

网友:
正需要呢。多谢。刚买了一个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用这个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用处在哪里?是把一串数描成一个曲线吗?还是把Data口的01010101描出来?

是串口数据描绘成曲线功能

网友:
楼主可弄个英文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