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样板绿色阻焊将采用高精密阻焊LDI生产!

楼主(2019-05-03):
1)其实今天的竞争,最后谁能笑到最后,一定是效率的竞争,品质直通率的竞争,设备的竞争!
2)嘉立创线路在PCB业界5年前就开始采用线路LDI,线路LDI因为有高精密性,高直通率,而又不用菲林,高效率一系列的优点被业界喜欢,如今嘉立创批量也大规模采用了全自动LDI生产线!
3)嘉立创半年前以经开始试用阻焊LDI,阻焊LDI同样有一系列的优点,高精密线,对位精度达到了0.6mil(15um) ,而又不用菲林,有高效率的特点,嘉立创样板后续将大规模采用此设备。因为阻焊LDI效率极低,而且阻焊油在刚刚开始采用,成本极高是普通的3倍左右,而且设备一台动不动200多万,所以不能大规模应用在小批量上!
4)采用LDI的设备,本不想对外公布,毕竟涉及到商业机密,因采用LDI的阻焊对位精准极好及品质更好,速度更快一系列优点,但是相对于传统的曝光机做的板子,特点相对较暗一点(有网友对5元的PCB阻焊提出了质疑,说灰灰的),怕大家误解,所以提前公布这消息,让客对这设备有进一步的了解!
5)阻焊LDI,只能用于绿色阻焊,不能用于其它阻焊,因为曝光能量不行达不到其它色的要求,现在嘉立创只有一小部分采用,后续绿色阻焊样板将大规模使用,特别是对于多层板高精密性!

楼主:
本贴请不要歪楼,谢谢

网友:
好事啊,jlc总是能够接受新事物,是个欣欣向荣的企业

网友A:
绿色阻焊是否都LDI?什么时候开始,阻焊精度能有效保障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阻焊是否都LDI?什么时候开始,阻焊精度能有效保障是多少?

现在只有珠海先进在用,以用了半年多,后面对于绿色阻焊5,片及10片规划全部采用此LDI设备,机器参数15微米,约等于0.6MIL左右!

网友:
能科普一下LDI是什么吗?
外行表示不懂

网友:
激光直接扫描成像

网友:
好消息,这样阻焊的精度,就能提高很多了。

网友:
阻焊可以和焊盘一样大了?

网友B:
什么时候把批量厂的工艺提到样板厂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把批量厂的工艺提到样板厂的水平?

因为很多高顶尖设备不但设备巨贵,而且产能超低,原材料也超贵,完全无法量产,钻孔都是一样,线路样板全是LDi,而批量是全自动曝光机+LDi配合,而阻焊相对于来说现在小批量更强,特别是双面样板,因样板特殊性采用的是手动曝光机,而小批量则全是自动曝光机+半自动CCD曝光机,从设备上来说则小批量更胜一筹,当然阻焊LDi如果应用则能秒杀曝光机,而字符来说,样板是打印而小批量基本是自功CCD丝印机丝印,丝印没有大白油块,打印稳定性及精度更好,如有白油块则丝印秒杀打印效果,电镀这些都是一样,因样板以小批量特性,只能采用各自的有优势设备,解决的痛点也不一样,没有那种设备一定好,各有千秋吧!如阻焊LDi,设备贵,200多万台,原材料呢是普通的3倍,而效率呢被传统不到10多万的手动曝光机秒杀,当然它的优点是不需要菲林,对位精度超好良率高,而且暂时只能应用在绿色,现在不要说对于小批量就是其它色也搞不定,而对于我们来说,不能因为它的局限性而不加于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珠海先进在用,以用了半年多,后面对于绿色阻焊5,片及10片规划全部采用此LDI设备,机器参数15微 ...

线条0.6ml,过孔可以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条0.6ml,过孔可以多少

阻焊0.6mil,跟线路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很多高顶尖设备不但设备巨贵,而且产能超低,原材料也超贵,完全无法量产,钻孔都是一样,线路样板全 ...

各有千秋

网友:
跟印刷行业一样,先是激光胶片,现在很多直接激光ps板了。

网友:
不太懂, 是不是意味着一些 QFN芯片,引脚与引脚之间的阻焊会跟精密,不存在阻焊盖到焊盘的情况?

网友:
支持一下嘉立创

网友:
lz 说了一堆 pcb行业的行话。。

对于开发人员来说,
阻焊ldi 只能用与绿色。  你的板子运气好,用了 阻焊ldi 。会导致 绿色很薄 , 并且发灰 。  袁总这里说的,先是打预防针,进行免责

其他颜色无法 阻焊ldi。。

总结完毕。。

网友:
能给我们一个选择吗?可以自己选择使用哪种工艺。这个LDI出来的颜色确实不好看。客户说像旧板,我也是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贴请不要歪楼,谢谢

以后全部都上LDI ? 可以选老款绿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