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PMOS驱动电路可靠吗?速度怎么样?谢...

楼主(2019-05-03):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PMOS驱动电路可靠吗?速度怎么样?谢谢了 V+ = 26V  VCC = 3.3V, PMOS = SI4435DDY(GS-20V) IO:STM32

网友A:
9014应该是小电流管子,你换成8050 8550这对,或者5401 5551

网友:
请教一下,每个三极管都接了个电容,这电容是什么用途呢

网友B:
直接用电路仿真软件来评测呀,一般都能看个大概

网友:
接收端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14应该是小电流管子,你换成8050 8550这对,或者5401 5551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电路仿真软件来评测呀,一般都能看个大概

电路仿真一般用什么软件,multisim?

网友:
GS之间应该要加个稳压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14应该是小电流管子,你换成8050 8550这对,或者5401 5551

这里没什么电流过的。

网友:
重复一下八楼的建议,GS之间应该要加个稳压管吧。

网友:
PMOS不会烧吗

网友:
gs加稳压管,6p的电容会影响速度吧,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