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CDC HOST DEVICE有效通讯速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9-05-03):
情况介绍:
两块STM32F429板子之间使用USB CDC进行通信,一个做为HOST,一个做为DEVICE,全部使用USB外接USB3300以求达到高速,目前实际做下来只能做到500kB/s,速度有点低,现在求助各位搞过STM32 USB CDC的大神,怎样可以提高通讯速率?而CDC类主从通讯的有效通讯速率要多少啊?

网友A:
这是什么操作,两个板子直接用USB连接?很不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操作,两个板子直接用USB连接?很不错的想法。

对,两块板卡之间通过USB总线进行数据的交互

网友B:
有没有测试过你的板用3300对接电脑端的最高速度? 总得确认一个没问题的电路再来考虑板级对接

网友:
关注下,难道3300还能做主机?

网友C:
那还不如直接串口对联,只是电平上处理一下比如弄成差分的,这样应该是还简单些吧?就是串口处理不用考虑usb本身的消耗,串口空闲dma传输应该是比处理usb简单的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如直接串口对联,只是电平上处理一下比如弄成差分的,这样应该是还简单些吧?就是串口处理不用考虑us ...

串口速度太慢    简单的话用spi速度不慢  而且软件也简单的多了

网友E:
那你这只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了呀。USB要么能用,要么不能用。硬件能造成的速率较低大概只有电气信号不达标,但是降到500K/s的,不太现实。至少在10M/s以上才比较正常,我记得论坛里面有相关资料,LZ可以找找。

网友:
外接phy也要费不少引脚啊  持续大数据单片机也处理不来  能不能换成spi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口速度太慢    简单的话用spi速度不慢  而且软件也简单的多了

弄个10mbps应该是没任何问题吧,这样也有1MB速度了,完全比他的0.5M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试过你的板用3300对接电脑端的最高速度? 总得确认一个没问题的电路再来考虑板级对接 ...

测了,USB作为device对电脑速度是9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这只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了呀。USB要么能用,要么不能用。硬件能造成的速率较低大概只有电气信号不达标 ...

论坛里都是作为device来处理的

网友:
你这个会不会是因为 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速度也就这样了呢 ??

你可以一边使用单片机,一边使用电脑测试一下看看,如果使用电脑速度比较快,那就排除是硬件问题了,

同时也说明了 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使用 usb 通讯,速度大概也就这样了呢 ??

网友F(2020-01-09):
有没有stm32f429 有没有usb host作为host的代码,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stm32f429 有没有usb host作为host的代码,参考一下

STM32CUBE的安装包里就有例程,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M32CUBE的安装包里就有例程,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cdc 作为HOST 是CUBE里面的例程修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cdc 作为HOST 是CUBE里面的例程修改的吗

恩恩,是呢